简单易用锁尾神器

楼主(2018-03-24):
龙卷风除了不带定速以外(这个用好盈V3/4电调来解决吧),别的没啥大缺点了。
自己做个连接线,这样就可以避免插拔设置卡或USB头子麻烦了。

然后就这样接上龙卷风,在接上电调、通电就可以使用电脑软件调参了。
如果玩DSM2的卫星,那么注意一下主旋翼感度和锁尾感度  要在软件里面对调一下5-7通道,不然实时显示的主旋翼与锁尾感度是不正确的。
驱动如果没有。可以使用鲁大师进行安装。飞行的手感与K8还是蛮不同的,不过尾巴不甩了比啥都强。
其实任何陀螺仪都有自己的个性,得慢慢适应。

网友:
好帖
感覺要颳風了
哈哈哈

Patrick

楼主:
这是真实体会。特别是450级别的小鸡鸡。
排震、锁尾简直就是折磨。
装上全套冰人亦不会有本质改观。

但是龙卷风一上。我去,,,,,-------   锁尾立马杠杠的。

网友:
我收藏了一个龙卷风。

网友A:
楼主你那个TXD和RXD之间是焊接的二极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那个TXD和RXD之间是焊接的二极管吗?

是的。有±极之分。按图焊就ok了。

网友:
第一次见

楼主:
几年前的陀螺仪了。

在K8的寨中寨出来前还是比较贵的。

网友B:
我也有一个龙卷风,而且还有设置卡。

网友:
看过一个龙卷风的测试视频,两片不同的大桨和小桨,飞起来机身抖不停,尾巴居然也锁得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龙卷风,而且还有设置卡。

设置卡不直观,几年前我刚入魔时就没明白,那是也还真不知道有电脑软件可用。

网友C:
不知道哪里有维修?

网友:
这无副翼陀螺仪,我还留了一个!

楼主:
只可惜这个陀螺仪,推广有点问题。
实际光大也不玩这个了。
当时的推广人,被很多人诟病。
所以有点虎头蛇尾。
但并不能否认,这是玩小鸡的比较好的陀螺仪。特别是配上好盈V3/4,解决定速问题后,特棒。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可惜这个陀螺仪,推广有点问题。
实际光大也不玩这个了。
当时的推广人,被很多人诟病。

k8兩面刃
有心的國內企業也受波及

Patrick

网友D:
引用 楼主:
设置卡不直观,几年前我刚入魔时就没明白,那是也还真不知道有电脑软件可用。

樓主
我有設定卡中文說明
供參考

Patrick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樓主
我有設定卡中文說明
供參考

多谢。
这个就是太麻烦。双DSM2卫星玩设置卡不好弄。
早年代理商也搞不懂,直接给我说了句:可能支持卫星不大成熟。

也是现在飞机玩过一段时间了。大概懂了咋折腾,才又上的龙卷风。

网友:
龙卷风当时是模痴J小毛力推的,精力数千起落和各种严苛条件的测试,抗震能力不是一般的强啊!我也收藏了两个。现在用来飞也不觉得过时。

网友E:
为什么只能用来飞小飞机,我看老吴的店里也有卖的,他是卖大型像真机的。
我准备用来飞大像真机的,它的优点就是抗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哪里有维修?

小毛处加钱可以换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置卡不直观,几年前我刚入魔时就没明白,那是也还真不知道有电脑软件可用。

设置卡要适应下才能习惯,开始也是觉得别扭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只能用来飞小飞机,我看老吴的店里也有卖的,他是卖大型像真机的。
我准备用来飞大像真机的,它的优 ...

龙卷风的设置细腻性还是差了点点。
玩小飞机主要是:抗震+锁尾好。基本上可以减轻调机的各种烦恼。
大机自身稳得多,所以更追求的是细腻的手感,所以并不太建议使用龙卷风来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樓主
我有設定卡中文說明
供參考

我也是找了个这个说明对照着用的,也比较方便。

网友:
魔大
你這篇超讚的
可以 讓我連結在我的文嗎 ?
謝謝

Patrick

楼主:
随便用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龙卷风的设置细腻性还是差了点点。
玩小飞机主要是:抗震+锁尾好。基本上可以减轻调机的各种烦恼。
大机 ...

这要看什么大飞机,如果普通的紧凑直升机没问题。但是像真机因为机壳大,而且机壳上的附件很多,安装不稳很容易产生抖动。所以抗震对于像真机至关重要。

网友F:
现在还有卖的吗?搞个玩玩、、、能给个链接吗?大神门。

网友(2018-04-30):
引用 网友F:
现在还有卖的吗?搞个玩玩、、、能给个链接吗?大神门。

卖像真机的老吴有卖,湖南小毛也有

楼主:
咸鱼还有个挂着卖。自己去谈价吧。

网友:
楼主,还有点没看明白。你的转接线中间空置,那陀螺不用接电源就直接通过PL2303 转换卡连接电脑就能调参工作?

网友:
楼主,你那个二极管是稳压二极管 还是 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刚入模的时候听说过,但是没用过

网友G:
这龙卷风销声匿迹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龙卷风销声匿迹很久了

红火是因为商家销售需要,消声觅迹是因为销量不好商家不玩了。

这根物品本身性能如何没有1分钱的关系。无奈的世界没辙。

网友:
600块二手MB,个人认为最好的了

网友:
现在淘宝没得卖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