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各位前辈指点迷津。。。

楼主(2018-03-24):
刚接触航模喜欢好久一直没时间玩。。现在打算开始玩起来。。但是不知道怎么开始。希望能指点迷津。。
包括遥控什么的。最好能帮我配一套。多谢多谢。。。。。。。

网友:
淘宝上的su27 或者海陆空战神来一套就ok了。带陀螺仪,好飞的一B

网友A:
别信楼上的,坑人。。。。
那种遥控器到手玩不多久就得扔。。。。

遥控器:天地飞ET07
电   池:2200mah 电池即可 推荐购买花牌 但是新手入魔不必购买太好的电池,不是杂牌就行。
动力套:XXD 30A电调1个  XXD 2212 1400KV电机1个  模拟器一个 9克(金属齿)舵机4个 舵机便宜的只要9块钱但是耐用。
飞   机:EPP塞斯纳  冲浪者  入门神机,便宜耐炸好飞~

网友:
新手不推荐su27  小塞和小卡都是很好的练习机!

网友:
楼主是在3d机板块发的,你们给人推荐su27.塞斯纳……楼主直接跳过那些弯路吧,上天翼8mm随便找一家买带电装的配置,自己选一个遥控器,你不说预算,不好推荐!

网友:
最好在当地能找到航模组织或者老手带着入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信楼上的,坑人。。。。
那种遥控器到手玩不多久就得扔。。。。

这一层说的对!

网友:
懂英文就上FUTABA T8FG二手,  不愿意用英文上天地飞7. 要是一步到位就买FUTABA T8SZ . 他们的价格为 800,300,5000。
动手能力强就玩KT板的各种飞机,动手能力不自信就上架冲浪者,要是动手能很弱就买FMS 魔鬼教练机。
不炸机进步快就找本地模型爱好者带你入门。
武汉模友很热情,我很快就被拉进坑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现在主要在犹豫入手遥控的问题。只要遥控器选好真不行就买个网上配好的成品来练。我是云南德宏的当地玩的应该很少可能没有只有自己摸索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
新人买贴地飞新的控吧,580一个,中文触摸屏还可以,就是接收机目前只有一种上市,不过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