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轴双桨

楼主(2018-03-25):
大家怎么看这个飞机    卖家说的很牛逼的样子

网友A:
看着结构挺复杂,像是三通机的效果,炸了有配件吗,有飞行视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结构挺复杂,像是三通机的效果,炸了有配件吗,有飞行视频吗

你可以闲鱼  搜搜这个人看你问问  我也是看来的

网友:
传动看上去稍复杂,想法还是有,没桨距,也不见操控系统,图上只能看出三通,,,,一个大点的玩具吧。

网友B:
一个大玩具而已,唯一肯定的一点是纯手工制作,感觉这么重肯定飞不起来,用的还是新西达电机,放电池的地方也没有,还卖5k,确定这不是骗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大玩具而已,唯一肯定的一点是纯手工制作,感觉这么重肯定飞不起来,用的还是新西达电机,放电池的地方 ...

鬼知道他卖这么贵   我看看连个玩具都不如

网友:
飞机当然不值钱,但如果卖的是设计就不好说了,可现在主要问题是这飞机的原理应该没人看懂吧,评论(半张毛爷爷)是我写的,有没有觉得说的很有道理的小伙伴呀

网友:
目测有前后左右功能,方向这类机通常是上下桨差速来实现,好像有差速器,不过没看到差速的控制,有电池扎带,有电调线

网友:
挺精致的飞机。猜测无方向舵,依靠前飞之后气动力维持航向。

网友:
看到好几次图片了,让卖家演示一下

网友:
看原理,这个飞机应该可以前后左右,但是旋转好像不能控制,另外,中间那个东西感觉就是个差速器,感觉飞起来多半打转。还有就是。。那么小个电机,感觉好重。

网友:
大三通,外形像旋翼机。悬停不能转方向,应该可以飞航线,看着的确感觉动力有点弱。做的不错,但价钱还是贵了,动手能力强的做一个也不费劲啊。。

网友:
我认为只能静态看看,,一个外转子电机通过万向节轴传到小齿轮,再到主齿轮,,两个舵机控制重心位置的变化,上下桨叶对向旋转用的是主轴上那个伞齿轮。
这人卖的遥控滑翔伞头看到有的人买了说不错,有的说垃圾。我没买不好评价,他用544布,我目前学习国外的用pc31N布做,成本是不高,人工费工时和难度很高!

网友:
左右前后都还能控制,但尾巴可以么,不能控制尾巴能飞么,

网友:
看着不精致,不值这个价,这个价可以买亚拓50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