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设置电调求帮助

楼主(2018-03-25):
华科尔D10用了一年多,一直搞不懂。滑翔机折叠桨我需要设置刹车,穿越机要取消刹车。一架固定翼换电池后最小油门螺旋桨会转。应该是要校准油门行程。问题是其他的控都是最大油门上电然后设置,华科尔D10最大油门就一直不对频.一直提示油门不在最低,相当于没有开遥控器。无法进入电调设置,说明书也找不到这个说明。
这到底是怎么弄的。麻烦告诉我。

楼主:
华科尔的控就是如果油门不在最低,就一直不连接接收机,不开机

网友A:
不是控摇杆校正吗?

网友A:
你设置电调干嘛?

网友A:
真要设置或绑定id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要设置或绑定id试下

需要固定IP才可以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设置电调干嘛?

需要刹车或者要取消刹车是要设置电调才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固定IP才可以设置吗?

穿越机没玩过,不知能否固定id,如果是那些6通,7通,8通,十通,12通等接收机能设置阿,在菜单那可设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刹车或者要取消刹车是要设置电调才行啊

刹车?我不是很懂,但我知道有个油门开关锁定,你是指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控摇杆校正吗?

第一个电池正常,换个电池就是油门最小螺旋桨也转,这应该是油门行程不对。而校准油门电调就要识别最大油门,但是最大油门遥控器不会开机

楼主:
玩华科尔D10的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刹车或者要取消刹车是要设置电调才行啊

油门锁定是你启动后,怎么打油门电机都不转,其他如常,关闭后,一直正常,一直调机过程或飞行炸机时用得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刹车?我不是很懂,但我知道有个油门开关锁定,你是指这个吗?

不是油门锁定。是油门行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个电池正常,换个电池就是油门最小螺旋桨也转,这应该是油门行程不对。而校准油门电调就要识别最大油 ...

所以我才说看设置固定id后再试一下打最高再开机看行不,固定id是应该不用再对频过程而已

楼主:
总的来说就是,其他遥控器都是最大油门开控就可以进入电调设置。华科尔的最大油门开控无法进入电调的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油门锁定。是油门行程,

控那也有设置油门行程,是否考虑接收机也是有问题,我今天飞601的接收,同个飞机个别接收回中很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油门锁定。是油门行程,

也可看一下油门微调在中立位不

网友B:
油门行程调节是说你把遥控器打开以后,把油门推到最高,然后给接收机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行程调节是说你把遥控器打开以后,把油门推到最高,然后给接收机上电

这样我也试过,但好像还是不行,最大油门一直听不到电调说明书里的说明哗哗哗,滴滴滴

网友C:
设置电调刹车吧!没听说有遥控器刹车!或者设一个通道专门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电调刹车吧!没听说有遥控器刹车!或者设一个通道专门控制

就是要设置电调刹车

网友D:
老金说对了,你接收先好对码先,接收断电,然后把电调插第三通道上,遥控最大油门,接收上电,应该可以进电调的编程模式了,再不行就搞不懂你的是什么电调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金说对了,你接收先好对码先,接收断电,然后把电调插第三通道上,遥控最大油门,接收上电,应该可以进电 ...

谢谢,我去试试,接收断电,控不断电,大油门再给接收上电,

网友E:
遥控和接收先对频完成后(可以锁定ID也可以不锁定),断开接收机电源,然后遥控油门打到最大,再重新接通接收机电源……进入编程模式,开始“听声辩位”(而不是叫你接收机不断电,去关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遥控和接收先对频完成后(可以锁定ID也可以不锁定),断开接收机电源,然后遥控油门打到最大,再重新接通接 ...

非常感谢,祝你开心愉快。

网友:
先开控 推油门  再接电调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