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架披萨飞翼

楼主(2018-03-25):
FT的 spear飞翼,也有译作披萨飞翼,已经有很多模友做过了。我的图纸就是网上下载的"披萨飞翼"

第一架莫名炸碎了,不甘心,又做一架

第二架略作改动,其中一点是将仓身改成“溜背”式的,后端截面变小,阻力减小。

翼梁、翼根等处特别作了加强

将2颗舵机后移,一是调整重心,二是减小舵机虚位。

换装了2814电机,重量增加不少!(桨仍用8060红桨)

简单装饰

辗转3处飞场,风时大时小,心中万马奔腾

强风中摇曳了20多分钟,几次差点炸机,最终滑降到沙滩上了。

网友A:
很好~顺便求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顺便求图纸~

图纸放帖子里了

网友B(2018-05-04):
ft 的spear 以及arrow飞翼很好飞,我做过四架,并有翼展60cm缩小版的,都很好飞,不管速度快慢,从没有螺旋过。

网友C:
我用的朗宇的2216 1400KV的,GWS9寸桨,1/3油平飞,差不多也是20来分钟,这个飞翼还算稳,就是舵面太大,我用9克舵机总感觉力不从心,而且感觉虚位比较大,飞上去会有小幅的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朗宇的2216 1400KV的,GWS9寸桨,1/3油平飞,差不多也是20来分钟,这个飞翼还算稳,就是舵面太大,我 ...

深有同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ft 的spear 以及arrow飞翼很好飞,我做过四架,并有翼展60cm缩小版的,都很好飞,不管速度快慢,从没有螺旋 ...

缩小版的,翼渠肯定不好做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缩小版的,翼渠肯定不好做吧?

翼渠指的是放电池接收机等那个槽吧?arrow我没按标准做,主要根据电池大小来做(做了增宽处理,机头也延长了一些,重心基本不受影响)…后来做的都做了改进,比如spear,我感觉机仓太宽,没什么用,飞起来下面看像条"裤子",嫌丑,也做了窄化处理,又减轻了一些重量…
补充一点:spear相较arrow,感觉没有arrow飞得直,也可能是我调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翼渠指的是放电池接收机等那个槽吧?arrow我没按标准做,主要根据电池大小来做(做了增宽处理,机头也延 ...

多谢!我打错字了,是翼梁。整体缩小的话,翼的厚度肯定也要变薄的。

网友D(2020-09-15):
感觉电池仓部分难做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电池仓部分难做些。

还行,大部分配件的切割都是中规中矩

网友E(2020-12-15):
谢谢分享。下个图纸。

网友:
喜欢飞翼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下个图纸。

楼主:
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