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10接收板冒烟了

楼主(2018-03-25):
k110那天  螺丝刀不小心碰到接收上底部,好像联电了,冒出一股小烟,之后断电再通电电机有声音,但接收机灯不亮了,舵机乱跳不受控。请问还有救吗?

网友:
指不定烧了哪,不好弄

网友:
先检查供电模块吧

楼主:
螺丝刀触碰到的是图1左上四分之一部分,也就是图2左下四分之一那块!求大佬们指点!

网友A:
拿万用表量一下上面元件,看看有没有坏的,主芯片坏了就修不好了

网友B:
这个问题你可以问问某宝的卖家long123,伟力XK K110 K123 K124 六通直升机配件 接收器 主板元件 易损件,某宝搜这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你可以问问某宝的卖家long123,伟力XK K110 K123 K124 六通直升机配件 接收器 主板元件 易损件,某 ...

已经买了,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万用表量一下上面元件,看看有没有坏的,主芯片坏了就修不好了

大校,用万用表测元件好坏,具体是哪个档?好坏判定标准是什么?一直看不懂百度文库那些语言太专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校,用万用表测元件好坏,具体是哪个档?好坏判定标准是什么?一直看不懂百度文库那些语言太专业...... ...

用二极管档啊,坏的元件,一般的话,会响和没数值变化,电容的话,先看外观有无损坏,不确定的用万用表电容档测

楼主(2018-05-07):
引用 网友A:
用二极管档啊,坏的元件,一般的话,会响和没数值变化,电容的话,先看外观有无损坏,不确定的用万用表电 ...

网友:
是不是哪里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