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架L15猎鹰飞机首飞成功,但是。。。

楼主(2018-03-25):
第一个起落有惊无险,没有开襟翼就完成了起降,过程没有收起落架。第二次起来打方向打多了导致漂移硬拉起来,紧张,动副翼多了,炸鸡

第三架飞机已经在路上了
<

网友A:
这飞机帅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飞机帅

中国的飞机要支持一下
<

网友B(2019-01-04):
这机机真帅,弱弱的问一下,我也看上了这款涵道,你这个是特豪菲的么,和飞翼的比质量怎么样啊,值得入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机真帅,弱弱的问一下,我也看上了这款涵道,你这个是特豪菲的么,和飞翼的比质量怎么样啊,值得入手不

质量还是不错的,舵机,涵道用的是FMS的。但是这个飞机真心不好飞。买来当静态还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质量还是不错的,舵机,涵道用的是FMS的。但是这个飞机真心不好飞。买来当静态还可以。

这款是仿的YAK130,为了改得有差异化估计改变了原有的结构,导致模型也不好飞了,不知道真的教练机如何,真不知道买什么机好飞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是仿的YAK130,为了改得有差异化估计改变了原有的结构,导致模型也不好飞了,不知道真的教练机如何, ...

80涵道我还是飞过几款了,最好飞的就是飞翼的L-39.

网友B:
引用 楼主:
80涵道我还是飞过几款了,最好飞的就是飞翼的L-39.

就是那个信天翁吧,为什么有人说歼十最好飞,F16好飞不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那个信天翁吧,为什么有人说歼十最好飞,F16好飞不

歼十要看,kit板的当然好飞,hsd的就很难说的。F16飞好飞,不好起降。

网友C(2020-07-22):
我的L15还挂在架子上,飞还是不飞,很纠结呀,毕竟是款国产机,也做得不错,除了不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L15还挂在架子上,飞还是不飞,很纠结呀,毕竟是款国产机,也做得不错,除了不好飞。

我那个时候技术不到位,现在应该没有啥问题。
没有把握先别飞了,现在飞一架少一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那个时候技术不到位,现在应该没有啥问题。
没有把握先别飞了,现在飞一架少一架。

就是呀,毕竟绝版了,飞机只要飞,最后的归属肯定都是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