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vic air断图传惊险找回

楼主(2018-03-25):
今天拿新买的air在某个科技园飞,环境无高楼,3 -4层的房子,很多参天大树,飞出约350米,高度95米,手机屏幕提示信号弱(之前精灵3P在相同地方约500米提示信号弱),随后我自己控制掉头,手动返航,
返航了10米左右突然图传中断,手机提示飞机未连接,无图像,无数据,
这时我有点慌,按了一键返航,屏幕无反应,不知道返航启动了没,
然后试了手机退出飞行界面,再进入飞行界面失败,提示找不到飞机,要求重新对频,这下彻底盲飞了。。。
等了一会,飞机没回来,应该是自动返航没启动,
冷静了下,失联前我确定飞机机头已经对准返航点了,于是一边用遥控向前打杆,一边朝飞机的方向走。。。
慢慢的听到了螺旋桨的声音,最终看到飞机在头顶了,成功把air降了下来

最后问个问题,以前飞
精灵系列,不管是wifi图传还是Lightbridge,在断图传后,把飞机往回拉一点,都会重新连上,似乎air这样不行??

楼主:
事后看飞行记录,也没有断图传之后的记录,本次飞行最后高度95米,无降落记录

网友:
按我的理解只要遥控还可以控制飞机就说明没有断开,如果只是图传断了应该不会显示飞机未连接,我飞大疆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一般拔了手机线重插一下就好了

楼主:
最后记录高度为90米,没有降落记录。。。

网友A:
看楼主的描述,哪里像是一个玩过大疆无人机的老司机啊,信号丢失后,一错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的描述,哪里像是一个玩过大疆无人机的老司机啊,信号丢失后,一错再错

请问这种情况如何处理?

网友:
插拨USB就行,中途有电话来电也有可能这样,只要拨插USB一次,重启App没用的

网友:
还是御PRO好,遥控器上有屏幕显示各个参数,即使手机APP完全退出也可以看遥控器屏幕安全返航

网友:
有可能是给这玩意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种情况如何处理?

关闭遥控会不会返航呢

网友:
USB插拔应该有用。。

网友:
丢失信号不会自己返航???

网友(2018-04-29):
我的AIR 激活后第三天,想拉下距离,飞到100米高左右的时候,图传中断,返航,换了地方测试 还是如此,直接返厂更换,看来AIR的品控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