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ixhack怎么设置尾舵机频率?窄频舵机

楼主(2018-03-25):
锁尾用的窄频舵机,找半天也没找到相关设置的参数,求大师指点,谢谢!

网友A:
600、750、90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0、750、900 ……………………

大师能指点下具体是参数表里哪几个值吗?舵机设置的界面里最低只能改到9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0、750、900 ……………………

好像找到了,serv04……保存时警告无视就行了吧?我试试

网友A:
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安全!

刚插上,调整成了500,800,1100,让尾舵行程最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插上,调整成了500,800,1100,让尾舵行程最大

是不是修改 servo4-max  servo4-min servo4-trim 三个数值?试飞成功了吗?我也在安装pix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修改 servo4-max  servo4-min servo4-trim 三个数值?试飞成功了吗?我也在安装pix

对。试飞成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试飞成功了

请问我装好了pix,晃动直升机,十字盘修正的动作非常小,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来,是这样的吗?还是我弄的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我装好了pix,晃动直升机,十字盘修正的动作非常小,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来,是这样的吗?还是我弄的不 ...

1是看在什么模式下
2是与螺距、PID、角度限制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我装好了pix,晃动直升机,十字盘修正的动作非常小,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来,是这样的吗?还是我弄的不 ...

是这样。注意修正方向没反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注意修正方向没反就行

我感觉好像反了,我没找到在哪修改,说明书上也没说

网友C(2019-05-08):
引用 网友A:
600、750、900 ……………………

全部参数表找不到π_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部参数表找不到π_π

参数找到了,也改过来了,但是遥控器的输出值是1100~2000还是不行啊(」゜ロ゜)」,大神这种情况怎么办

网友A:
不要在这里设置,在全部参数表里强行写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要在这里设置,在全部参数表里强行写入!

我就是在全部参数表里改的,参数改完如图,可是尾舵机打不到最小的舵量,只能到800us,最大到是可以到11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在全部参数表里改的,参数改完如图,可是尾舵机打不到最小的舵量,只能到800us,最大到是可以到110 ...

这就是用全部参数表改完以后的数据不管用π_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