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XB 55DX新款机架装机

楼主(2018-03-25):
平时用的机子都很紧凑,为了用上GENMFAN的5152,心血来潮,设计了款新架子,同时也能够兼容5.5寸桨,这样跳楼时候碰上大风也稳一些。接下来就看下装机的细节。

【机身布局】
分体机臂,正X形,轴距在230mm左右。
机臂与底板固定位置在前后部,缩短了电机到固定点的长度,力臂短了,能够承受更大的炸鸡力度。

机臂带嵌入式螺母固定,并且也设计了TPU的保护座,提供缓冲同时也能增加一点点颜值。
每个机臂的固定点有3个,炸鸡后也不会由于虚位而导致震动了。

【机身】
机身采用15mm长的铝柱连接,为两层飞控设计的,距离饼干机,就差那么一点点了。
铝柱一共是6根,再加上长螺栓,机身想歪也困难了。

【细节】

摄像头固定用的TPU打印件,中间距离是19mm,图示配的是Runcam最新的Micro Eagle,也可以配Micro Swift/Sparrow。

电容的固定也是用的打印件,这个小结构,我最喜欢了,不用再纠结电容绑在机臂上了。

机臂的保护座,炸鸡时起缓冲。

网友:
包包当然要顶一顶!

网友:
精品,赞一个

网友:
设计的很有

网友:
精致,很有形!

网友:
机架真简洁

网友:
狗不会拍到浆吗?

网友:
要不要这么漂亮

网友A:
接收和图传呢。。。电池下置的话,绑电池位是怎么样的?一直好喜欢低重心的机架

楼主(2018-04-28):
引用 网友A:
接收和图传呢。。。电池下置的话,绑电池位是怎么样的?一直好喜欢低重心的机架

电池扎带直接穿在飞控和下底板之间就可以了。黑羊图传,可以绑在飞控后方的顶板,不过会在尾部漏出一点。这个架子我觉得比较匹配的装机是分体电调,matek带图传的分电板,matek飞控,这样空间不用那么紧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