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EVO7E飞K120和Tarot 450--------简单就好

楼主(2018-03-25):
去年忙了大半年,终于年底有点时间,入了飞越的450 pro v2,装机、调试中间走了弯路,两个多月才基本调得差不多了,只想简单飞航线、倒飞等玩玩得了,还是可以满足一般需求,就是有点担心安全隐患!

DEVO7E刷的最后5.0版,调机好麻烦——以下为例:
1.  先调好标准页参数,转入高级参数页时没有了3D油门曲线,最后发现THR油门不能设为SIMPLE 一般
2.  由于高级参数页要解除混控为SIMPLE一般,所以只能在标准STANDARD下先调好螺距PITCH,油门等再进入高级页(这就很麻烦的造成曲线要靠多次去试,因为原生的DEVENTION里是有混控了,如果进入高级参数页解除混控再回到标准页,原来的曲线设置就白搭了归零——哪位大神能解释下

用的KBAR陀螺仪(尾巴默认,其他如图),加了蓝牙模块调试用,尾舵原配的MD922总是锁不好,换了215MG正常很多(视频里可以看见倒飞过来还有点晃)

最后是调试飞行的效果,总体的来说简单飞下也行(挺担心有什么安全问题的!

网友A:
用的是什么大小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什么大小桨

飞越原配的325大桨和塑胶尾桨(原来调机时因为用的MD922锁尾,总是有金鱼尾,就用的另一款红黑碳桨比较下差异,换了215MG锁尾后好多了)

网友:
飞的挺稳的!楼主加油!

网友:
很稳啊,一个月多少起落?可以买台550级别的了。推荐你买SAB

网友B:
怎么不用汉化调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用汉化调参

没有找到汉化的呢!有的话帮忙给一个,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找到汉化的呢!有的话帮忙给一个,谢谢!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1334  这帖子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1334  这帖子里有

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越原配的325大桨和塑胶尾桨(原来调机时因为用的MD922锁尾,总是有金鱼尾,就用的另一款红黑碳桨比较下 ...

桨有配平吗?带大小桨和不带大桨震动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有配平吗?带大小桨和不带大桨震动是多少?

1. 大桨有配平,就是贴纸到两边用简易平衡器时平行
2. 单马达有200多点
3. 装上主齿有250左右
4. 装尾桨有460
5. 装主桨夹、尾桨有620
6. 悬停在1800以下,有时低到1200多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1. 大桨有配平,就是贴纸到两边用简易平衡器时平行
2. 单马达有200多点
3. 装上主齿有250左右

好低的震动值,羡慕。我的卸了大小桨300多震动值,一装小桨就飙到1000多,装了大桨直接爆表,不会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