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新人入坑(;′⌒`)3SE无法连接飞行器求助

楼主(2018-03-26):
如题:请老师们帮我看看咋回事,谢谢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安装APP的教程模式一步步操作的,然后就这样了

有人告诉我需要多等一会,可是登陆半小时都这样,我觉得应该是出问题了,我看了信号显示那里是灰色,但是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A:
估计飞机没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飞机没开机……

按电池上那个圆按钮嘛?

按了的电池也亮了灯的。。。。。

网友:
短按一下再长按飞机就开了,买家没教你?

网友:
最好求助大疆服务。微信上可以搜索添加。

网友(2018-05-15):
你是用安卓的手机吧!把开发者选项关毕,或联接提示时(就是什么仅充电、传文件、还有一个什么的我忘记)直接关毕,就不会有你说的现象了

网友(2018-11-08):
我也会这样,你先开控,不要接手机,然后开飞机再接上手机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