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上2号电机不转

楼主(2018-03-26):
我有一个
电机
电调单独用遥控接收机控制可以转,一插f3就不转,换f3上其他电机口都不转,其他电机插这个口又行。这是什么原因啊,电机电调应该都没坏啊

网友A:
看看电调协议

网友B:
1看看电调协议对不对,2校准电调。如果再不行就把这个电机换了。

网友C:
换个电调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