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松G260PU汽油发动机干扰问题求解干扰源?

楼主(2018-03-26):
大家先看图片后看视频,飞机是JR260,机器是小松G260PU,前一段时间飞的都很正常,昨天开始突然出现斜盘和油门舵机跳舵,注意是一起跳舵,视频里会体现的很清楚,个人初步判断是火花塞干扰,可是换了两个问题依旧,火花塞上已经做了抗干扰处理了,图片上的接线大家看看对不对,而且以前没有干扰,怎么会突然出现的呢,舵机是FUTABA9253.6014接收机,而且还有个问题就是在地面上的时候锁尾正常,飞起来离开地面的时候突然锁尾全无,这种情况是不是也是干扰源所导致。 JR260小松G260PU发动机火花塞干扰问题—在线播放—优酷网,视频高清在线观看  ?spm=a2h3j.8428770.3416059.1

网友A:
你的接收机制式是不是用的FHSS?FASST就不会抖了

楼主:
接收机是6014的,不过在这里还有一个需要补充的,就是电池用的是6V的镍氢电池,5000H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接收机制式是不是用的FHSS?FASST就不会抖了

这个制式要在哪里调整呢,接收机我没有动啊,从前没有这种情况,昨天开始出现的

网友A:
接收机对频前要有这个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对频前要有这个选择

那这个需要怎么来改呢,需要重新对频么?指导一下如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个需要怎么来改呢,需要重新对频么?指导一下如何

需要重新对频的时候选择FASST14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重新对频的时候选择FASST14

哥们儿,我的是FUTABA10的控,在对频的时候没有这个选项的
,6014上有个小开关,是普通和高速两个模式,现在我找到干扰的主要部件了,是我的悟空H主控受到干扰,而6014没有干扰,这种情况下,就不是调接收机能解决的问题了,所以我想把主控移到尾管位置,远离高压包,这样会好一些。

网友(2018-05-14):
换高压线!应该是高压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