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企业赶紧做个S-97出来哈~

楼主(2018-03-26):
太赞了,要是有企业有能力做这个出来,拿去飞竞速,铁定夺冠了。

就是飞飞悬停,航线也会很嗨皮,毕竟没有尾桨侧向力,不用频繁压副翼了,飞行姿态也会很好啊。

图片来自百度百科

网友:
拿个共轴双桨的改就行了吧,但是会不会阻力比较大呢

网友:
双层桨不适合竞速吧?

网友:
JR早就在做了!

网友:
双桨加个尾推,自己改一个试试啊

网友:
用esky双桨机加个电调电机尾推,自己可以改一个试试

楼主:
众兄弟,这可不是简单的共轴双桨哈。。。

用的是刚性桨,没有挥舞铰和摆动铰,所以旋翼低很多,而且两层旋翼间距小很多,桨的形状也肯定特殊设计过。

网友A:
华科尔是不是之前做过

网友B:
华坑大的小的都做过,不过现在没的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众兄弟,这可不是简单的共轴双桨哈。。。

用的是刚性桨,没有挥舞铰和摆动铰,所以旋翼低很多,而且两层 ...

对,没有挥舞铰,是刚性旋翼,没有了Ka-50/52的“打桨”的顾虑,加了尾推,使主旋翼转速降低和高速前飞时,也不会翼尖失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没有挥舞铰,是刚性旋翼,没有了Ka-50/52的“打桨”的顾虑,加了尾推,使主旋翼转速降低和高速前飞时 ...

专家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这飞机看起来是没有十字盘的,那螺距也是固定的吗?副翼是怎么控制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科尔是不是之前做过

华科尔早年有款X2和这个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华坑大的小的都做过,不过现在没的买了

老模友,知道这些的人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楼主,这飞机开起来是没有十字盘的,那螺距也是固定的吗?副翼是怎么控制的呢?

我觉得是外面看不到十字盘,但是看它那么粗壮的主轴,会不会空心的里面有操控机构也说不定啊,或者是变距机构直接装在桨根处来电传控制?我瞎猜的啊。

其实我也很好奇它是如何控制的,没有查到相关的图片和资料,哈哈~

网友C:
有总距和周期变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总距和周期变距的!

有没有变距机构的照片,给大家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总距和周期变距的!

无图无真相,上图上图~

网友:
这应该就是 旋翼机吧

2层结构是为了平衡 前进造成的2边升力不同的   所以比单层的旋翼机要快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无图无真相,上图上图~

为了最大限度的减小风阻,做了全包整流,猜测变距应该是在粗壮同心主轴内部实现的
找了几张X2的做参考,S-97就是在X2基础上升级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了最大限度的减小风阻,做了全包整流,猜测变距应该是在粗壮同心主轴内部实现的
找了几张X2的做参考, ...

多谢高清大图,要是能拆开一窥究竟就好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了最大限度的减小风阻,做了全包整流,猜测变距应该是在粗壮同心主轴内部实现的
找了几张X2的做参考, ...

学习了,谢谢图片。
另外英文描述的6桨变距指的是尾桨,不是说主桨。
我也觉得主桨变距机构藏在主轴里面,类似E-sky的小飞狼150X

网友:
主桨肯定也是变距的,这个不用怀疑!

尾桨据说是带离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模友,知道这些的人不多了

知道是因为以前就很喜欢这款机型,专门找过相关资料,还fan qiang看了以前华坑的视频,可惜现在市场全是多轴,华科尔也不做像真机了,其实在像真这块,华坑挺牛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为了最大限度的减小风阻,做了全包整流,猜测变距应该是在粗壮同心主轴内部实现的
找了几张X2的做参考, ...

指的是尾推六桨变距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指的是尾推六桨变距

但你看主旋翼细节图就知道主旋翼也是变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