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如何做一个四轴自动循迹无人机

楼主(2018-03-26):
目前有一个四轴,飞控是恒拓的H3-M,源代码没有,有超声波定高模块直接连在飞控上,然后有一个STM32开发板

要做到定点起飞,循线飞一圈,然后定点降落。

请问还需要哪些模块?   然后如何开发  如果与飞控板通信?

请大神给点建议,就是大体的步骤。还有板子连接问题

网友:
需要GPS,这个飞控没有用过不知道这个飞控是否支持自动循迹,APM飞控肯定可以实现的。

网友:
你要自己寫程式?

讀 Gps  和 高度模組 數據 ,PID,然後將結果處理後傳給飛控。

版子連接不清楚,以前玩Arduino的。

有興趣可以看看multiwii 源代碼,很有幫助。

网友:
200块买个APM加GPS就齐活了 还要这么麻烦干嘛

网友A:
我猜是室内 不能用GPS

既然是巡线 肯定少不了机器人小车的那套思路
飞控可以分两块 姿态控制 陀螺仪可以用成品飞控的自稳模式

另外加一块单片机 通过pwm模拟接收机信号 告诉自稳悬停中的飞机怎么走
单片机和下视传感器同时负责捕捉地面上的轨迹信号 判断前后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室内 不能用GPS

既然是巡线 肯定少不了机器人小车的那套思路

在室外,不过不能用gps  因为飞控不支持这个功能     好像是在32开发板上直接写程序,然后通过ppm信号传输给飞控       现在不知道通过遥控器切换一键自动起飞循线降落。  有个5通道3段开关,如何把第三段开关设置成自动飞行模式的开关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室外,不过不能用gps  因为飞控不支持这个功能     好像是在32开发板上直接写程序,然后通过ppm信号传 ...

把stm32接在接收机和飞控中间
读接收机各个通道的高电平时间 然后输出给飞控
设置自动开关后 拨动开关 对应的通道高电平时间发生变化 stm检测到之后执行程序
解锁飞控 增加油门 巡线前进 模拟遥控器的输出 检测黑线 修正轨迹
到达目标后降低油门通道的数值 自动降落
中途检测到切回手动 则将输出口的状态设置为与接收机相同

网友:
这个不了解,没见过这个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