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師兄在用futaba12k嗎?

楼主(2018-03-26):
想入手。想问问12k如何?求各大師給意見。

网友A:
太老了,14sg或18mz或18sz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太老了,14sg或18mz或18sz

刚上市的新品,怎么老了?k系列的,之前有T6k,6通的,后来官方升级软件到8通,这个12应该还没有什么人买

网友:
玩直升机,8J或者10J都非常够了,玩高级固定翼可能要更好的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上市的新品,怎么老了?k系列的,之前有T6k,6通的,后来官方升级软件到8通,这个12应该还没有什么人买 ...

哈哈,没仔细看,看错啦,以为是早前的ff9
、10c一类的,误导新人不好意思啦。刚查了下价格,和14sg比没优势啊,只能fhss,塑料感强,与frsky低价接收机无缘

网友:
支持fasst的话,用frsky接收机才一百多,可靠性也不输原厂接收机,以后飞机多了也不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没仔细看,看错啦,以为是早前的ff9
、10c一类的,误导新人不好意思啦。刚查了下价格,和14sg比没 ...

哈哈ヾ≧≦)o,k系列应该是低端产品,应该只是替换j系列把,但是价格接近14sg了,没什么优势

网友(2020-11-01):
貌似功能键是实体键,比那似是而非的触摸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