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线等f4v3连接收机问题

楼主(2018-03-26):
飞控f4v3,接收华科尔,遥控器能对频成功摇杆无反应,飞控sbus触点以短接,大家帮我看看问题出在哪里。谢谢了。

网友:
短接后是PPM模式

网友A:
默认就是SBUS模式,不用焊短接

网友:
端口打开UART1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默认就是SBUS模式,不用焊短接

好險還未短接

网友B(2018-05-19):
搞定了吗?我也是这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定了吗?我也是这情况

用ppm模式

网友:
SBUS用不了吗?

网友:
可以用sbus的

网友:
怎么使用,我是f4v3带的飞控,遥控器是futaba的,接收机是6208sb的,用bf刷,就是找不到接收机

网友C:
嗯,串口没打开,后来找到了,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嗯,串口没打开,后来找到了,谢谢

你很聪明,我刚上来你就找到方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很聪明,我刚上来你就找到方法了。

到处求助的,但是又遇到新问题了,接收机对频上了,结果飞控插上电调舵机,都不会通电,求大神解惑

网友:
我也是新手,你拍照发一下你的接线图。不通电可能接错线,

网友:
我都用不到sbus,是否用不到sbus?

网友(2018-07-22):
问题解决了吗?我的接收也是没反应,电机只转一个。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串囗uart6打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到处求助的,但是又遇到新问题了,接收机对频上了,结果飞控插上电调舵机,都不会通电,求大神解惑{:1_44 ...

我也是这情况,解决了没有

网友:
omnibus f4必须外加bec,不然要短接,不过wiki不建议用飞控的bec给舵机供电

网友E:
不用短接 打开vart1 和rx第四个 默认sbus

网友F(2019-10-17):
微信多少?老乡

网友G(2021-09-06):
我遇到过,飞蝶家的,多次试后要返厂还给了76元说换芯片(无良),后来从火山口模型家做测试,发现只是固件没刷对,只支持2.2-2.5,多试试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