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的套材

楼主(2018-03-26):
花 了半个月做的,首飞挺顺利了,二飞速度一大,直接空中折翼了,

网友A:
漂亮的飞机,轻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的飞机,轻木的?

@嗯嗯

网友B:
我也买了,新手.请问尾巴舵机连杆怎么处理的,把舵机装在机身里了,连杆从屁股伸出来,结果发现连杆距平尾太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新手.请问尾巴舵机连杆怎么处理的,把舵机装在机身里了,连杆从屁股伸出来,结果发现连杆距平尾太近 ...

我舵机全都没放在机身里面,在尾部开洞,直接外置,拉杆太长很容易把舵机憋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机好漂亮。。。。。

网友C:
空中折翼,机翼的强度是不是不够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舵机全都没放在机身里面,在尾部开洞,直接外置,拉杆太长很容易把舵机憋坏

都粘好了,我还是挂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中折翼,机翼的强度是不是不够哦

是的,速度快了

网友D:
这个机翼连接的插件,需要加入纤维板做加强,要不,会拍手的。

网友E:
套材包含热缩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套材包含热缩膜吗?

不包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翼连接的插件,需要加入纤维板做加强,要不,会拍手的。

全都是轻木切割,只有几块隔板是层板的

网友F:
里面空间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里面空间大吗?

还可以 我用3s1300电池 可以放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新手.请问尾巴舵机连杆怎么处理的,把舵机装在机身里了,连杆从屁股伸出来,结果发现连杆距平尾太近 ...

我也买了一个,把尾部下面用锉刀锉开,再把钢丝弯曲成S形状。不知道行不行,还没有成功。

网友G:
黑龙的1.3米?

楼主:
引用 网友G:
黑龙的1.3米?

是的

网友H:
说明楼主是新手,今后安装就会有经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说明楼主是新手,今后安装就会有经验了。

确实自己做是第一次

网友H:
引用 楼主:
确实自己做是第一次

安装时要注意几个事项:1尾翼对称、水平、垂直。2机翼中间连接加强。3防火墙牢固、机轮架牢固。4安装舵机拉杆时必须先量尺寸再安装调节拉杆长度。5整装设备安装后重心位置正确(重心位置离机翼前缘30%)。5接通电源检查每个舵的方向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H:
安装时要注意几个事项:1尾翼对称、水平、垂直。2机翼中间连接加强。3防火墙牢固、机轮架牢固。4安装舵机 ...

嗯嗯 细节很重要

楼主:
谢谢老模友能给鄙人帖子加精,实在有点羞愧,毕竟帖子写的太简单,我,决定,过几日出几个详细的其他飞机的组装教程,最后 给几张家庭照合影

网友(2018-09-17):
楼主的这个双翼机是什么啊,看着好棒

网友(2019-02-27):
空中折翼了啊,记得你不是用碳纤维杆加固了吗,是不是动力太足做了过大的机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