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固定翼的电机和旋翼机的电机能不能通用?

楼主(2018-03-26):
小弟想做一款固定翼,但是很多
电机
不符合要求,倒是有很多旋翼机电机。请问下旋翼机的电机能用在固定翼上么?国外有没有比较好的固定翼用的防水电机厂商呀?感激不尽呀!

网友A:
只要大小功率kv值符合要求,当然可以用。本来就是一个类型的电机。一般电机倒不太怕水,电调是很怕水的。

网友B:
外转无刷电机应该不怕淡水,再说电机防水有点难度,电调防水相对好处理。

网友C:
无刷电机不怕水。有感无刷的进水会变成无感
更怕水的是你的设备
再就是外转子无刷在水里阻力大。因为外壳有散热功能 ,水里就变成阻力了 不过溅水不要紧的

网友D:
功率、转速等符合要求就没问题。
不过要留意,有的多旋翼电机装桨方式、规格特殊,不是什么固定翼桨都能装上的。

网友E(2018-08-02):
电机“跨界使用”从不是问题,想法与需求匹配就是可行的——也就是说,这个“优化”的过程需要由跨界使用者自己去掌握。比如,即使有些电机,店家说它是“刮胡刀”电机,玩家选择合适的尺度的模型和配桨,依然能飞得不错~
很多冷门,没人规定不行,顶多是没什么尝试的例子大家一时不太相信而已~
觉得“折腾多乐趣才大”的人,和喜欢“循规装配,按图索骥”的人,往往会有不同的取向,也算各有所长吧……

网友F:
多旋翼电机通常KV值较低,转速较慢的,用于固定翼飞机一般没问题,但可能桨速会较慢些,飞机飞不快。

网友G:
飞很慢的飞机可以,飞快了会感觉动力很软

网友H:
一般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