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油动25B航向锁不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03-26):
舵机是futaba S9373sv,上电之后尾舵机就匀速跑到左边限位。

起飞之后机头一直慢速匀速向左转。
调参限位已经重新调过了,没有解决。
其他飞机也用的同样的尾舵机,也有上电后慢飘的,但起飞后一切正常。
这是什么原因呢?
求各位大神赐教,谢谢了。

网友:
什么陀螺?

网友:
K8的话,是自检没成功,从新上电即可。

网友:
遥控器微调一下,微调到起飞前尾舵机几乎不动为止。

网友:
9494,没有说陀螺仪是什么。

网友:
看着真霸气

楼主:
这个控制是大疆的悟空飞控。

网友:
排除机械形成不够,舵机中立点没找到,舵机本身点位器或电机磨损以外,慢漂就是电子中立点没找对,重新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控制是大疆的悟空飞控。

如是大疆的飞控,在上电后不起飞的情况下,不动摇杆舵机是会自己匀速跑的一侧的。如不放心可接入调参软件检查反馈。

网友:
换个尾舵机8公斤立马见效

网友:
我有这款机器而且同样毛病

网友(2019-04-19):
我用的WKH固件版本3.0,软件版本2.1。定义一个开关为非锁尾模式和锁尾模式,纯手动模式(acro)下,用非锁尾模式,起飞悬停(最好无风条件下),调节尾舵连杆长度直至尾巴不漂,降落后,切锁尾模式,再起飞,调节锁尾模式下的锁尾感度(遥控器end point中)直至适中,再降落,切非锁尾模式,起飞,调节微调使尾巴不漂(我一般不动微调,实在还漂就调连杆),降落,来回切换非锁尾模式/锁尾模式开关3次,记录中立点。这样应该差不多了。就是说明书上原话。我用这飞控调过两次,照它说的都能调好。其余的原因我就不懂了,是个菜鸟

网友:
匀速跑到一边,那是积分器工作了。原因是中立点错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