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实际事故告诉大家充电一定要注意安全

楼主(2018-03-26):
咸鱼上收了一个二手的PL6充电器 然后对一块5200mah 6s电池进行放电 懒得接电源 所以用一块2200mah 3s电池作为电源 模式选择 Lipo All Brands Storage Charge  没想到这么模式会对电源进行反向充电 开始几分钟之后 闻到有股以为 发现3s电池 鼓得很厉害 并且在漏气 电压也升到了13.93V  于是马上断电 把电池 放到窗台上 想着 气漏完了也就没事了 没想到过了几分钟电池 直接炸了 然后开始着火 最后变成下面的样子

以此 告诉大家 充电一定要注意安全 另外有个问题 Lipo All Brands Storage Charge  这个模式不是 锂电池存储模式吗 怎么会对电源进行反向充电的

网友:
注意安全!

网友A:
反向充电?

为何如此,求解释

网友B:
pl8用过,自己可以网上查查说明书,我每次设置都有点脸懵逼的冲电,电源可以设置,这种是电包还是电源,可以放电反向冲电,不想反向充电自己也可以设置。

网友:
没有好好看说明书,当pl6用电池作为电源时可以将平衡或者放电多出来的电量回充到电满里,也就是你这里的3s电池。如果电源是220v转出来的电源就没这功能。所以有的人在用pl6放电时说放电为啥只有3到4安的电流,而不是标称的10安以上,就是这原因,要大电流放电就得用电池作为电源。

网友C:
你这个不是注意安全的问题了,是不知道原理的情况下严重违反操作规定,还好只损失一个3s电池

网友:
这个功能好厉害,吓得我赶紧看看我的T6有没有这个功能,应该是没有呢

网友:
好厉害,吓得我赶紧看看我的简版pl6有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D:
大电流放电,都是回充到电池包中的,不然这么大的放电功率如何消化?
楼主遇到的问题不是注意安全,而是不看说明书。标题应该改为:一定要看说明书

网友:
安全第一啊 。。。。

网友:
我去,还好看了你的帖子,原来我的山寨pl6也有回充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向充电?

为何如此,求解释

再生模式 可以给电源充电 如果电源是电池的话 开始没注意到这个 现在把再生模式关闭了

网友:
每次用pl8不知道充上没有,按下开关要等一会开始,搞得自己好懵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8用过,自己可以网上查查说明书,我每次设置都有点脸懵逼的冲电,电源可以设置,这种是电包还是电源,可 ...

现在把再生模式关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不是注意安全的问题了,是不知道原理的情况下严重违反操作规定,还好只损失一个3s电池

现在把再生模式关闭了 也不怎么用到放电功能

网友:
再生放电模式,接个100Ah的电包,很好用!

网友:
這只是你沒長細了解PL6 的功能/
BATTERY MODE 下的平衡,放電都會反向對電源充電, 原理就像電動汽車一樣進行能量回收, 可使電包長用一點.
當然這個要在電腦下用USB 連接作一些設置才可使用

网友:
原来还可以这样

网友:
还好你在旁边看着,要不一屋子模型全给你烧了

网友(2019-02-15):
很有借鉴意义

网友E:
所以说,充电不能离人,而且,说明书一定要看

网友E:
突然发现,竟然是fen。。。。。

网友F:
反向充电的时候应该加个默认的截止电压,还是充电器设计的不够好

网友G:
和收来的二手的没有关系,和你的用法有关,说明书没有看懂得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