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KDS550顽固的金鱼尾有感

楼主(2018-03-26):
这几天收logo弃KDS(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26960),真心感觉到了论坛的温暖,很多模友专门加微信帮我分析金鱼尾原因,让我又重新燃起了与金鱼尾斗争到底的信心,今天终于大功告成,现分享如下,希望可以帮到被KDS550金鱼尾折磨的崩溃或快崩溃的模友,论坛环境越来越好!
1.翻了很多技术贴,一直以为是陀螺参数问题和机机震动大(悬停700多)问题,后来越琢磨越不对劲,总感觉是机械原因为主,就没着急去调参,考虑kds老款550机器震动搞到700多也算挺好了,就也没往尾桨配平上走,一直在尾桨夹的机械上捣鼓、捣鼓再捣鼓。
2.本地老战友“小王”同志(感谢!),帮我检查了尾桨夹(主要是止推轴承),不是大小止推片装反了,是厂家发货的时候根本就是两个轴承3大1小,随机换了非耐的尾桨夹内止推轴承,这个非耐尾桨夹本来是买来替换550原厂金属尾夹的,因为实在折腾惨了,抱着能换的都换掉试试的心情买的,没想到真用上了。
3.进入主题,感谢模友“Ternunx ”的耐心分享,虽然这个处理方法我原来用过,当时是新机器第一次处理金鱼尾的时候,当时起飞后摸着尾轴的轴承很烫,就想着是别着轴承了,所以尾波夹片安装不好的话KDS550也会出现金鱼尾,正确安装方法请见本贴“Ternunx ”的内容。除此之外,KDS550的两根尾撑杆不要用502,要用AB胶,他们的区别就是AB胶是在你安装尾撑杆到位后慢慢干透凝固,实在要用502的话也要安装到位后涂胶水固定,否则安装后肯定有一股别劲作用在尾管上,导致别尾轴承。
4.感谢模友“熹仔 ”,根据他的方法,发现尾桨夹中处于外侧的止推轴承片确实是外径大而摩擦桨夹壁,拿出来打磨小了再装进去。分析原因:内测片是和桨夹套连接固定,外侧片是和尾中联轴连接固定,因此外侧片一定不能与桨夹壁摩擦,否则止推轴承失去意义。(此处如果理解不对请模友不吝指正)
5.到这个时候的,实际上已经离胜利不远了,有时候往往是这样,我们不断向成功靠近而不自知,此时放弃的话就功亏一篑了。实际上我们在检查尾滑套顺不顺滑时,一般都是卸掉尾巴处的尾推杆球头口后用手去拧桨夹,实际上不合理,应该是卸掉尾舵处的卡扣,站在尾舵机的角度去推拉尾推杆看看阻力大小,就是通过这个方法,发现需要用很大的力,明显感觉到阻力,而刚刚通过拧尾桨夹测试还挺顺滑的感觉完全两个情况,究其原因请看下图,去掉一个固定座,具体在哪个帖子里看到的忘了,在此表示感谢。当处理完后用手再掰测时,那是相当的“丝滑”,突然就感觉有戏了!
6.完成上述工作后,我已经做好了进行模友、老帖里的关于“关闭定速法”、“陀螺仪调参法”,没想到到这里就OK了,论坛里都是高手、高价值贴,多翻翻多问问总能找到办法,在此表示感谢!我的550又能继续了,今天申请的车贴也到了,双喜临门。

网友:
恭喜恭喜!功夫不负有心人,早日爽飞

网友:
车帖哪里申请的。

网友:
金鱼主要还是机械问题多

网友:
我的KDS5.5的尾桨夹的推力轴承也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A:
哈哈,解决了就好,kds innova系列还算良心机,好飞又便宜,除了丑点一切都好。

网友A:
另外尾撑杆用热熔胶最好,我尾拉杆,尾撑杆全是用的热熔胶,不光好拆,炸鸡直接脱扣不会拉断碳纤杆,并且热熔胶在长时间的高频震动下不容易失效

网友:
尾拉杆建议打孔上螺丝。我是这样处理的。而且这机调出来和logo精度没啥区别。除了尾管长点外没啥好挑的了。

网友B:
恭喜 kds这飞机不错 应该和logo没太大区别 看得我也想入一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 kds这飞机不错 应该和logo没太大区别 看得我也想入一个了

,入一个吧,我准备买个logo头罩“装”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尾撑杆用热熔胶最好,我尾拉杆,尾撑杆全是用的热熔胶,不光好拆,炸鸡直接脱扣不会拉断碳纤杆,并且热 ...

请教大神,之前看到你的kds700可以装上淘宝卖的100元仿logo600头罩,但是我买回来后装不了,请问是把前面的碳纤板割断一点还是把头罩割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解决了就好,kds innova系列还算良心机,好飞又便宜,除了丑点一切都好。

请教大神,之前看到你的kds700可以装上淘宝卖的100元仿logo600头罩,但是我买回来后装不了,请问是把前面的碳纤板割断一点还是把头罩割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入一个吧,我准备买个logo头罩“装”一下

内在才是最重要的 最好说一下首飞感受 我看结构都差不多 手感应该差不到哪里去 而且肯定比logo耐炸 配件还便宜 关键价格还那么划算 精度估计也不会比logo差 毕竟都是CNC出来的

网友:
kds550整体上就是logo550的加强版 所有塑料的东西都换成金属或者碳纤维了 侧板也看上去更耐炸 尾波箱也是碳片固定 桨夹也是金属... 把logo从头到尾升级一遍估计就是kds550了

网友C:
貌似很多副厂的桨夹,止推轴承装在最内侧的都会卡死。

网友:
没看懂,但是好高级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很多副厂的桨夹,止推轴承装在最内侧的都会卡死。

最内测的必须卡死的,他是和尾桨夹外套要结合在一起旋转,外侧则是与中联轴结合在一起旋转,活动连接部分就是止推轴承的钢珠。

网友:
我的550也是金鱼尾,搞了好久都没搞好,准备放弃,看到你的贴又想重新搞一下希望能解决。在贴中你提到尾侧板“正确安装方法请见本贴“Ternunx ”的内容"。请问他的标题是什么?

网友D:
金鱼尾多半还是机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金鱼尾多半还是机械问题。

是啊,多么痛的领悟!

网友:
伙计,顶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另外尾撑杆用热熔胶最好,我尾拉杆,尾撑杆全是用的热熔胶,不光好拆,炸鸡直接脱扣不会拉断碳纤杆,并且热 ...

请问你是怎样安装尾侧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你是怎样安装尾侧板的?

你看下我的另外一个收logo的帖子,有个魔友的跟帖里讲的非常详细和科学。

网友(2023-05-20):
引用 楼主:
最内测的必须卡死的,他是和尾桨夹外套要结合在一起旋转,外侧则是与中联轴结合在一起旋转,活动连接部分 ...

这个说法好像不太准确,最内侧的推力轴承和尾桨夹卡死的话,旋转时往外的甩会受影响,实际情况就是我遇到这样的情况后,靠近中联的轴承很快坏掉。

网友(2024-01-12):
正确安装方法请见本贴“Ternunx ”的内容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