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伟力k110大神

楼主(2018-03-26):
普通模式的悬停都没问题,但3d模式一开全机抖起来,飞不起来,偏航了

网友:
是不是振动大了

网友:
应该是习惯了6轴,飞不了3轴了,多练习

网友A:
水平得多练,3d模式不哪么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平得多练,3d模式不哪么好飞

它是整个有点自旋,飞不起来

网友:
震动大,陀螺仪有点傻,排震主轴横轴,大桨,尾桨,大齿都排查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是整个有点自旋,飞不起来

你以前飞过3d的飞机没?如果是新手,很正常。

网友B:
今天我的飞机也尾巴也跑的厉害,轴桨都换了也不行,仔细检查主板与机身的海绵胶烂了,换完立马见效锁尾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我的飞机也尾巴也跑的厉害,轴桨都换了也不行,仔细检查主板与机身的海绵胶烂了,换完立马见效锁尾杠杠 ...

我的貌似也是这个问题,这个胶垫一定要减震的吗

网友(2018-06-12):
我的半脱落,我就拿橡皮筋捆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我的飞机也尾巴也跑的厉害,轴桨都换了也不行,仔细检查主板与机身的海绵胶烂了,换完立马见效锁尾杠杠 ...

原来还可以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我的飞机也尾巴也跑的厉害,轴桨都换了也不行,仔细检查主板与机身的海绵胶烂了,换完立马见效锁尾杠杠 ...

换硬胶垫还是软胶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