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亚拓450l电机怎么拆解?

楼主(2018-03-26):
电机轴承坏了,用轴顶电机屁股的轴爱锤子敲纹丝不动啊!观察也没看到有顶丝,这设计真操心

网友:
只能直接顶出来,别无他法

网友A:
用小台钳,把轴压出来。电机配件不会损坏,暴力拆电机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小台钳,把轴压出来。电机配件不会损坏,暴力拆电机就废了

多大开口的台钳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大开口的台钳合适?

三寸四寸都可以,我炸机,电机轴都是这样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