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动的原因居然是这个

楼主(2018-03-26):
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上上周末飞亚拓500x的时候飞了4,5电吧,飞机的状态很好,在下块电池插电调的时候怦的一声电调烧了就回家了,上周换了个一样的新电调飞机启动定速的时候狂抖,放在土地上能扭出坑来,搞得我是百思不得其解,因为仅仅就换个电调啊,很怀疑的各种拆各种排震啊,飞机没问题啊,结果无意中捣鼓遥控器发现怎么多了一条白线,好像是悬停相关的,关了以后问题完美解决,真是让人想不到。我的遥控器被我两岁的儿子乱按过不知道怎么就把那个打开了,在看其它飞机资料有两架也有这种线,果断关闭,不明白悬停为什么会导致舵机臂抖动导致震动,有没有大神给解释一下

网友:
不懂,这和控有啥关系呀,帮忙解答下吧。

网友A:
恐怕不是

网友:
不怪这个。这是微调。上面2个旋钮复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恐怕不是

可是关了就不震动了,我没想通

网友B:
舵机有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有虚位?

有点

网友:
和螺距确实有关系

网友C:
这个是调曲度的
油门和螺距都有
对应你控的LD和RD,就上面的倆旋钮
扭到中间位置的时候会滴一声,关了那俩扭,白线就不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调曲度的
油门和螺距都有
对应你控的LD和RD,就上面的倆旋钮

受教了,受教了...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有虚位?

舵机手按有点虚伪,以前飞一直没有这么震动过,这个飞机总共飞了30电不到,炸过一次,修好飞的时候没有这么震过,我把那个白色的线调没,飞机就不震动了,大神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