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ND,快搞的没信心了,求救各位

楼主(2018-03-26):
飞机:华科尔4F200LM遥控:DEVO 10
陀螺:华科尔RX2618V(原机自带的型号)
其它原厂状态。
目前问题:十字盘调平,重新插拨电池,十字盘就斜了。
具体过程:1,控所有设置初始化。
     2,控的油门调到50%。
     3,通过控的微调,让十字盘水平,并且打到0%和100%状态一样水平,状态完美。
     4,装上机头罩,重新插拨电池,F U C K,十字盘歪了,歪了还很厉害。
已做操作:
  开始以为自己设置问题,所有步骤重来,控初始化,微调水平,然后一会不知什么情况,十字盘又斜了,重复N次,未果,开始怀疑是陀螺仪问题,重新闲鱼上收了个一样型号的陀螺,又重复前面的操作,调好,完了又是不知道什么情况十字盘又歪了,又是歪了很历害。钱花了,知道不是陀螺仪问题了,可是现在十字盘总是歪了,我已经没有信心再重复的调了,只好求教论坛各位仁人志士帮我分析一下具体原因了。在此先表示忠心的感谢。图片手机拍的,尺寸大,无法上传论坛,回头找电脑修改图片尺寸上传。
补图片。

调好状态,升降都水平

调好状态,升降都水平

错乱状态,十字盘歪的厉害,并且舵机臂行程也很怪异

错乱状态,十字盘歪的厉害,并且舵机臂行程也很怪异

网友A:
控里有个 直机类型(Swash), 选H-1.
陀螺仪里斜盘类型: HR-3(ccpm 120)
确认螺距, 副翼, 升降的三个通道都与相应舵机连接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里有个 直机类型(Swash), 选H-1.
陀螺仪里斜盘类型: HR-3(ccpm 120)
确认螺距, 副翼, 升降的三个通道都 ...

DEVO 10控里已经选一舵机模式了。
陀螺仪是接收一体的,械式的,没有斜盘类型选择,只有旋扭调整副翼,升降,尾舵行程和陀螺灵敏度。
螺距,副翼,升降三个通道都是正确的,因为刚调好时机器是正常的。

网友A:
换个K8吧, 因为你那款陀螺仪确实很少有人用
能考虑到的因素大概也就这些了
K8很大众, 大家普遍都在用, 性价比也高, 关键出现问题大家也能帮你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DEVO 10控里已经选一舵机模式了。
陀螺仪是接收一体的,械式的,没有斜盘类型选择,只有旋扭调整副翼, ...

华牌的陀螺调十字盘水平的时侯不要用遥控器的中立或修正微调,我的情形是调舵机中立点和修正十字盘水平时,微调超过10%多一些,舵机就错乱了,不是乱跳,是偏向某一边,有时是不受控。
现在是调硬件,直接调舵臂和拉杆,尽量接近要求的中立(注意三个舵机的对称性,我的三个舵机都有稍为的偏上一点点,我记得V120D02S出厂来的时侯是三个舵机都偏下一点点的)和十字盘的水平,调校就没有这些奇怪动作,飞起来再微调拉杆,就没有再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
以前不信邪,强迫症非得调正90度和调平,每次一调就死;现在死心了,对称也行啦。。。

网友:
刚入模最好用个好上手的,换K8吧,不然真的退得快

网友C:
没用过这个陀螺仪
但是十字盘水平现在没有通过控去调的吧?都是要么陀螺仪参数,要么扭拉杆啊
另外通电之后陀螺仪有个自检,自检的时候,晃动或者动摇杆了就会你说的这个样子

网友:
不懂,我先插电池后开遥控器的情况下容易出现斜盘不平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K8吧, 因为你那款陀螺仪确实很少有人用
能考虑到的因素大概也就这些了
K8很大众, 大家普遍都在用, 性 ...

换K8还得加个接收,这个直接陀螺,接收一体,省机体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牌的陀螺调十字盘水平的时侯不要用遥控器的中立或修正微调,我的情形是调舵机中立点和修正十字盘水平时 ...

你的分析很有道理,我前面微调副翼都到了46%,这两天有空回家再验证一下。不过现在关键的问题是,一但出现十字盘歪了,不知道什么情况下再能让它正过来。控初始化所有状态到默认状态,飞机的十字盘有时还是在很歪的状态。完全摸不着规律。
还有图片我已补充,有空看一下跟你说的是否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用过这个陀螺仪
但是十字盘水平现在没有通过控去调的吧?都是要么陀螺仪参数,要么扭拉杆啊
另外通电之 ...

这个陀螺不带你说的这个功能,只有调控和拉杆。
通电之后没有动飞机或陀螺仪。

网友D:
三轴陀螺不能通过控来调平,必须先机械大致调平后在陀螺仪里微调,如果陀螺仪没有微调就直接调拉杆,十字盘平就好了,舵机臂稍微不平没大问题的,最主要就是自旋会歪,不过华家陀螺本就没有自旋优化,也无所谓了。控上微调千万不要动,不然下一电起飞就是你这个样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分析很有道理,我前面微调副翼都到了46%,这两天有空回家再验证一下。不过现在关键的问题是,一但出 ...

不是分析!是我惨痛的经验(我的02S是调过微调或中立点以后,一开始是上下行程不同,再大前舵机直接顶在上死点,打死不动了。05S是侧向),K110.120你中立和微调怎么调都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轴陀螺不能通过控来调平,必须先机械大致调平后在陀螺仪里微调,如果陀螺仪没有微调就直接调拉杆,十字盘 ...

豁然开朗哈,顺便问一下是不是所有的三轴陀螺仪都是这样,全都不能在控上微调?只能调陀螺和拉杆?

网友:
其实6楼说得很清楚了,不要用微调,机械调吧,还有,调拉杆和舵机的时候不要动飞机,不然陀螺仪会修正的,反而越调越乱,如果陀螺仪已经修正了,你就平放飞机等几分钟,舵机就会慢慢平了。
不过还是换kbar吧

网友:
常规陀螺仪就不会有这些奇怪的冲突,可调校的地方也很多,我的380也是用K8,是喜欢小机的方便性才折騰这种厂商集成系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