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油机的mb与7008sb如何使用sbus连接?

楼主(2018-03-27):
新装了一台700xn,mb与7008sb用sbus连接后mb一直在扫描中力点,除了油门
舵机
能动,其他4个舵机没反应。请教哪位知道油机想用sbus连接,如何插?先谢了。

网友A:
首先你要看mb上设置的是sbus模式还是传统模式,模式不对你要改模式还有不要用sbus2模式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网友C(2021-05-07):
哪位大哥有接线图么 7008 和MB 怎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