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空心杯固定翼

楼主(2018-03-27):
大约60多克,因为是热熔胶,kt板加吹塑纸,碳杆,8520减速组,380ma,1s电池,集成电调的富斯接收,2个3克舵机

网友A:
机翼做成这样好像没必要啊,单弧面,碳杆加强就行了吧。

弧形可以热定型,也可以划平行线来弯。

网友:
喜欢这种原创的飞机

网友B:
客厅里能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客厅里能飞吗?

不能,太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翼做成这样好像没必要啊,单弧面,碳杆加强就行了吧。

弧形可以热定型,也可以划平行线来弯。

我只有5毫米kt板,太厚了,也太沉,所以把kt镂空,粘超薄吹塑纸,为的是减重,也想不加翼条,直接翼型,可是起落架要连在机翼上,有负担,因为希望起落架有减震效果,所以加了半圆超细碳棒,这样降落时,产生的力,压了半圆碳棒,之后传给有弹性的机翼,考虑了很多因素,您仔细看我的第一张图,那个小半圆就懂了,哈哈。

网友:
挺好的,要是找一把快一点的刀就更好了

网友:
一定很飘吧,这机机。

网友C:
你这个后胎非常的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后胎非常的皮啊

刀不快,所以型不完美,但飞的美,唉,我操控垃圾,总炸鸡,螺旋桨损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