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15e的仓身和像真版不考虑外观,区别大吗?

楼主(2018-03-27):
大家好!请问15e的仓身和像真版在实际飞行的时候区别大吗?想从epp板机进阶一下,如果飞行性能差别不大,那对于进阶练手来说性价比还挺好的。

网友A:
都差不多,仓身机扭转比较干脆点,象真机的话动作稍微有点托,看你习惯了,不是很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差不多,仓身机扭转比较干脆点,象真机的话动作稍微有点托,看你习惯了,不是很明显

听说像真版本内部有骨架结构,所以刚性应该很好。关于仓身版本应该不是厂家主打产品,所以相关资料和用的人感觉也不多,如果同样是骨架结构那应该不错的,至少不会差太多,如果像epp吉比,悍马那种看起来厚重但飞起来还是是软软的就不好了。谢谢你的经验!受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说像真版本内部有骨架结构,所以刚性应该很好。关于仓身版本应该不是厂家主打产品,所以相关资料和用的 ...

我都飞过,感觉差距不大,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我总飞未来的机子比天翼的好飞,那种感觉说不出来,明明做工没有天翼好

网友B:
两个飞机都飞过
像真的那个应该是未来,EPP的那个是天翼
飞起来更喜欢天翼那个。不过天翼那个喷漆,真的一碰就掉。
不过感觉修复的话天翼比未来的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飞机都飞过
像真的那个应该是未来,EPP的那个是天翼
飞起来更喜欢天翼那个。不过天翼那个喷漆,真的 ...

对epp的修复还是挺有信心的,但对于pp板的板机修起来还没那得心应手,没有epp修完那么漂亮和结实。现阶段主要练习技术,对外观不是太在意,看来更廉价的epp仓身用于我的初步进阶还是挺适合的。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epp的修复还是挺有信心的,但对于pp板的板机修起来还没那得心应手,没有epp修完那么漂亮和结实。现阶段 ...

谢谢!

网友C:
机翼面积,仓身比象真更大,能飞得更慢。滚转就没像真的灵活
几个经常炸机的地方
机头,仓身比像真的电机架的耐炸3倍,仓身更好修复
起落架链接处的耐炸程度,仓身跟像真的差不多,但仓身更好修复
机翼与机身连接处,仓身比象真耐炸3倍,仓身更好修复
个人的一点经验总结
仓身机练习出来的动作,基本在象真机也能飞出来

象真机比较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翼面积,仓身比象真更大,能飞得更慢。滚转就没像真的灵活
几个经常炸机的地方
机头,仓身比像真的电机 ...

很全面!连新手比较关心的耐炸和修复方面都有提及,很受用!
纠结仓身主要原因是担心这个机型脱离不了板机的影子,那样倒不如选择更具性价比的1米epp板机了。看来是多虑了,从飞行上说应该更接近像真款的特性了的确是一款不错的过渡的机型。

网友:
现在多为PP板的了,epp不管像真还是艙身都少有人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