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合放船的好地方

楼主(2018-03-27):
我是山东烟台的帆友,来北 京要常住一段时间,考察一下周边适合放船的水域,潮白河有一处大家看看怎么样。

楼主:
北 京有组织吗,能否申请加入

网友:
水机也合适

网友:
场地条件绝对好,看看有谁可以一起玩,如果一条船玩没几次就歇菜了

网友A:
还可以在通惠河或者运河公园玩。西边的水域不熟悉。

楼主:
好不容易发上去了

楼主:
在北 京新买了一条船,JS家的,第一次放船的时候,刚放了几分钟,还没来得及拍照,船就不受控制了,好不容易弄上岸,发现接收机烧了,外壳都变形了。我用的电池是AA充电锂电池,输出电压1.5V,是3.7V的锂电池经内部电路板降压成1.5V输出,恒压输出。也不知道是接收器的问题还是电池的问题,两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请大师分析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我现在接收器上不敢用充电电池了。说明是4节1.5V串联为6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在通惠河或者运河公园玩。西边的水域不熟悉。

我在顺义这边住,外地车辆进北 京市区不太方便,如有召集活动争取参加

网友B:
这个水面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水面在哪里

顺义区减河公园,车可以开到离亲水平台50米远处,有个停车场,免费的

网友C(2018-05-13):
这个

测一下电池电压嘛

就知道是谁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

测一下电池电压嘛

是的,为此特意去买了个万用表,经检测有一块电池坏了

网友C(2018-06-20):
引用 楼主:
是的,为此特意去买了个万用表,经检测有一块电池坏了

之前买控电的时候考虑过这种锂电池,没想到这么容易坏,现在用lipo,挺好,现在很多接收机,舵机都支持高压了,你可以全部用高压设备,接收电用2S,这样省钱还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买控电的时候考虑过这种锂电池,没想到这么容易坏,现在用lipo,挺好,现在很多接收机,舵机都支持高 ...

好主意,现有的控和接收机都要换吗?我用的是富斯i6,接收机可回传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主意,现有的控和接收机都要换吗?我用的是富斯i6,接收机可回传

完全不用换,放心玩,我是富斯i6s,遥控器电池我也是用2s直接供电,爽歪歪,富斯接收机,也完美支持2s锂电,放心用。

不过你的富斯I6,遥控器好像不能用2S,今天我们本地有一个I6,用2S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