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atek F405飞控问题

楼主(2018-03-27):
飞控的电流计和电压计泡水坏了,其他貌似都是正常的,现在通过地面站可以控制电机正常运转,通过遥控解锁后,无法驱动电机正常运转,请教老司机这个有办法跳过电压检测吗?或者还能修吗?

网友A:
扔了吧。这种精密东西修完了不可靠

网友B:
泡过水的还是扔了吧

网友C:
可以跳过电压检测,在BF调参软件里电池选项里把传感器设为无试试,飞控硬件故障肯定能修,但你得检测出故障器件并能进行更换,实在不行还是换个新的吧,这个留着没事儿刷固件做实验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扔了吧。这种精密东西修完了不可靠

挺喜欢这块板子的,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泡过水的还是扔了吧

这块板子一起无数次日地球啊。。。。。。。。matek 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跳过电压检测,在BF调参软件里电池选项里把传感器设为无试试,飞控硬件故障肯定能修,但你得检测出故障 ...

BF里面电流记和电压记都设置成无了,还是不行。
BF连接的时候报错,日志如下:

2018-03-27 @ 14:41:24 -- 打开串口 成功 ID: 7
2018-03-27 @ 14:41:24 -- MultiWii API 版本 1.37.0
2018-03-27 @ 14:41:24 -- 飞控信息,识别名: BTFL,版本: 3.3.0
2018-03-27 @ 14:41:24 -- 当前固件发布时间: Mar 2 2018 03:52:04
2018-03-27 @ 14:41:24 -- 飞控: MKF4, 版本: 0
2018-03-27 @ 14:41:24 -- 唯一设备 ID: 0x1e00311436514337123876
2018-03-27 @ 14:41:24 -- 飞行器名称:
2018-03-27 @ 14:41:24 -- 禁止解锁

网友C:
引用 楼主:
BF里面电流记和电压记都设置成无了,还是不行。
BF连接的时候报错,日志如下:

最新BF3.3.0固件在你飞控接到电脑后为了安全无法解锁,此为正常现象,拔下USB线试试,而且起飞前桨没上或上错了或有问题也无法起飞,只有正常了才可以,你也不妨体验一下,只要在调参软件的 电机测试界面里测试电机工作状态正常且油门最小值设置无误就应该可以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新BF3.3.0固件在你飞控接到电脑后为了安全无法解锁,此为正常现象,拔下USB线试试,而且起飞前桨没上或 ...

油门啥的应该没问题,不过USB线确实没拔,晚上回去试试拔了USB看看行不行,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挺喜欢这块板子的,可惜

不好修,修完不可靠容易炸机,喜欢再买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修,修完不可靠容易炸机,喜欢再买一块

嗯嗯,今晚再做最后尝试。

网友D:
寄过来给我,我帮你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寄过来给我,我帮你修

修好还能回来不

网友D:
这个我得帮你测试一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得帮你测试一段时间

好说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