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

楼主(2018-03-27):
请问冲浪者30A电调换成40A电调其他设备不变的话,飞机哪些方面会提升?

网友:
不一定有变化,得看电池!

网友:
大油门持续时间提升

网友:
没有变化,只是电调耐受电流能力增强了一些,不容易烧电调了。

网友:
整机重量增加!性能下降!

网友:
没有变化,如果电调牌子换好的了,电机的驱动更细腻,响应会更快捷等还需要根据电调功能来设置,缓启动,刹车等等

网友:
电调耐电流量大点,发热没那么厉害

网友:
没意义,除非再换个电机

网友A:
我就是40a电调,如果说使用上,没啥区别,好处是大油门能扛更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40a电调,如果说使用上,没啥区别,好处是大油门能扛更久

不知道是不是电池老化,格式的一上去就猛掉到11.1,半油恢复到11.4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电池老化,格式的一上去就猛掉到11.1,半油恢复到11.4

看看内阻吧,可能电池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