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个电包是并联还是串联好?

楼主(2018-03-27):
原来本来有一个电包 铁锂12V60AH,由于充6S 5000mah电池有点力不从心就又买了一个同款的
原本想串联使用电压到24V还是60AH,但是他们说两个电池内阻不一样,最好不要串联
而且内部有电路板只支持12V也不要串,让我并联用
但是并联不一样会由于内阻不一出现问题么?
这该如何是好呢?

网友A:
充电器支持多少输入电压呢?

网友A:
如果是不支持24V输入的,那只能并联。

如果支持24V输入,那么还要看两个电包的一致性怎样。并联的同电压电池,两块总是会同时耗尽,不管容量大小;而串联的如果电量不一致,其中一块会先耗尽,总电量取决于弱的那块。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
串起来用性能好,加个保护板就好了。

网友B:
并联电路可以用不同电流,电压相等的电源。串联电路可以用不同电压,电流相等的电源。只是内阻不一样的话,串联放电电流不要超过倍率小的那个电池,我认为可以使用。并联不存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支持多少输入电压呢?

充电器都支持,10V-3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不支持24V输入的,那只能并联。

如果支持24V输入,那么还要看两个电包的一致性怎样。并联的同电压 ...

充电器是支持24V输入的。两个电包的容量是一样的,但是批次不一样,内阻什么的肯定也有区别
我还是并联算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联电路可以用不同电流,电压相等的电源。串联电路可以用不同电压,电流相等的电源。只是内阻不一样的话, ...

串起来使用电压高了,功率不变的话,电流还会比原来的少,实现起来也会很方便

网友(2021-11-18):
都是给3.7V充电,我认为升高输入电压的意义不大,并联增加容量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