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关于空心杯电机,问一下各位大佬

楼主(2018-03-27):
一架翼展50的EZfly,5mmKT板切的,重量应该在60g左右,想用8520减速组5030的桨,电池,电调还不知道用什么规格的,麻烦给推荐一下吧。另外我用空心杯电机的话,是不是就得用有刷电调就可以了?新手,想飞飞,速度慢,别太快就行

网友A:
电池180ma的就可以,既然用空心杯当然是用有刷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180ma的就可以,既然用空心杯当然是用有刷电调

好的,谢谢了

网友B:
很多小机用的接收机,集成舵机和有刷电调的。建议用这种接收机。
用分体设备会很重

如果空机就达到60g,再加上设备就很重了,用普通空心杯就有点悬了。
最好用那种用两个8520电机的减速组,电池500mah

如果起飞60g的话,可以用单发8520减速组。电池30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小机用的接收机,集成舵机和有刷电调的。建议用这种接收机。
用分体设备会很重

集成舵机,能不能推荐一款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集成舵机,能不能推荐一款

地平线的88接收机。小飞机专用。集成电调,2个舵机。另外还有3个空余通道可以外接舵机

网友:
可以用高达的一体板+功放,配合他家80g拉力的8520减速组,绝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平线的88接收机。小飞机专用。集成电调,2个舵机。另外还有3个空余通道可以外接舵机

遥控器能通用吗?某宝上有没有卖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地平线的88接收机。小飞机专用。集成电调,2个舵机。另外还有3个空余通道可以外接舵机

at9遥控可不可以与88接收对频

网友B(2018-04-29):
引用 楼主:
遥控器能通用吗?某宝上有没有卖的

支持dsm2协议的遥控器就可以用,dsm协议比较流行,使用的人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at9遥控可不可以与88接收对频

应该不行
除了原厂遥控器,
华科尔的d7e,d10刷机后也能支持88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dsm2协议的遥控器就可以用,dsm协议比较流行,使用的人很多

好的,谢谢

网友D(2018-10-01):
一架翼展50的EZfly,5mmKT板切的,重量应该在60g左右
-----  参考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架翼展50的EZfly,5mmKT板切的,重量应该在60g左右
-----  参考 哈哈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