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级航拍机

楼主:
大疆FPV Drone / 晓/悟/精灵4
再次请教DJI Lightbridge 2接x3镜头能用A2飞控吗?
[悟]
再次请教DJI Lightbridge 2接x3镜头能用A2飞控吗?
机修工NEW
机修工NEW

网友A(2018-03-27):
准备改造一下S900,请教下
DJI Lightbridge 2配x3镜头 A2飞控可以用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
确定吗,x3的镜头支架有线输出能接a2?

网友B:
只能n3
或者a3 以上飞控支持 x3

网友C(2018-05-01):
我也是想用A2飞控搭配LB2把X3用在自组机上,咨询过大疆客服,得到的答案是不可以。但有的模友说是可以的,X3是连接到LB2上的,只不过A2飞控搭配LB2只能实现一些基本的飞行操作,一些比较智能的功能就无法实现了,还是要N3或者A3才行。

网友D(2018-12-06):
LS正解 N3 A3才行 A2不行 A2配合LB2只能实现一些简单的基础操作 遥控器+图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