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900想挂x3摄像头求方案

楼主(2018-03-27):
如题,求指点迷津

网友A:
a3或者n3 lb2 m600云台扩展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a3或者n3 lb2 m600云台扩展架

请教,用原来的a2飞控不行么

网友:
淘宝上一大堆

楼主:
请教,用原来的a2飞控不行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用原来的a2飞控不行么

用A2可以啊~到淘宝买个云台转接安装套件就可以了,淘宝上搜(经纬安装架)X3,X5,XT系列云台都可。但是要配合大疆的Lightbridge 2 高清图传使用,Lightbridge 2自带遥控器所以不需要其他遥控器就可以和A2飞控完美配合使用还可以下大疆app使用,具体怎么设置使用我也不是特别清楚论坛里面有可以查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A2可以啊~到淘宝买个云台转接安装套件就可以了,淘宝上搜(经纬安装架)X3,X5,XT系列云台都可。但是要 ...

您用过了吗,现在有人说可以有人说不可以,迷糊了,官网也这样的,到底怎回事

网友(2018-09-12):
可以用  就像楼上说的 先买个云台安装板 再买个LB2 然后直接就能用djigo飞了   A2也是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