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拖船改装第三通道控制喷水电机

楼主(2018-03-28):
大家都知道恒龙拖船是最入门的改装船壳,我现在打算改成全比例控制,主电机舵机都比较简单,问题是想用遥控器上的第三通道控制原来就有的一个喷水电机实现喷水功能,试过了用网上买的第三通道开关,但是效果不行,按一下三通开关,电机只点动一下就停了,但是接灯组没有问题,可正常控制,请教各位如何实现第三通道控制小电机(四驱车那种电机,7.4V电压下工作电流大约0.25A)

网友:
那類三通开关負荷電流很小,推小燈泡、LED 才可以,樓主可試試先推一個微型繼電器,再使用繼電器的接點供電給水泵電機。或者干趣用多一個小電調吧。

网友A:
电流不够,需要买专门驱动水泵电机的三通道开关,控制灯的那种不能用。

网友:
那類三通开关負荷電流很小,推小燈泡、LED 才可以,樓主可試試先推一個微型繼電器,再使用繼電器的接點供電給水泵電機。或者干趣用多一個小電調吧

网友B:
用舵机电路板做一个电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舵机电路板做一个电调吧

我有一个舵机,电路板是好的,怎么做小电调,做好以后还是接三通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继电器我试过了,貌似也不行,可能是因为继电器线圈的工作电流还是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不够,需要买专门驱动水泵电机的三通道开关,控制灯的那种不能用。

专门驱动水泵电机的三通道开关哪里买

网友D:
买个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电调

买个电调插在第三通道就行了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买个电调插在第三通道就行了吗?

电机那么小就不清楚电调行不行了!要不你电机直接接电池,第三通道用个舵机,控制抽水电机的开关,什么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那么小就不清楚电调行不行了!要不你电机直接接电池,第三通道用个舵机,控制抽水电机的开关,什么遥 ...

你的意思是把水泵电机、电源、电调串入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把水泵电机、电源、电调串入电路?

第三通道接个舵机,舵机控制抽水机开关,

网友E:
楼上的方案简单,可靠,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的方案简单,可靠,如图:

这种方法理论上是可以实现,不过小开关和舵机臂配合起来还是有很多不方便,出故障的几率也高,还显得有点low。我最后是这么解决的:在方向舵机通道接Y型并联线,一路直接连舵机、另一路通过控制开关连水泵电机,可实现连续、点动、等四种喷水模式(这一路我还并联了灯组,实现了四种亮灯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方法理论上是可以实现,不过小开关和舵机臂配合起来还是有很多不方便,出故障的几率也高,还显得有点 ...

控制开关链接?水泵的电机插哪呀

网友(2018-10-09):
买一个绞盘控制器就行了

网友:
第三通道开关买 可外供电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