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的三轴 电机问题

楼主(2018-03-28):
三轴用的 40A 2-6S电调 APM2.8飞控 3300mah35C3S电池 920KV的新西达电机,如图 电机线总是熔断是电机太差还是电流分布不均 求大神指点

网友:
这还真没遇到过……检查下焊锡质量和线头段没断

网友:
应该是焊工不过关吧

网友:
应该是焊工不过关

网友:
你这像是虚焊+温度过高

楼主:
基本上断的都是线融断了,有没有推荐比较好的电机 线粗一点儿的? 我觉得这个破电机肯定是不行

网友:
lz其他不说,你这也太不讲究了

网友:
lz真粗矿 ,,

网友:
99.9的是焊工不过关,锡的熔点最低都在180多度。。。

网友:
重绕或者换电机

网友:
线细了或者不是铜芯线吧

网友A(2018-05-09):
相当粗糙,这是验证机001号吧...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当粗糙,这是验证机001号吧...0.0...

您说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