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无线模拟器高清接线图

楼主(2018-03-28):
直接看图吧,过去也发过,只是不清楚

网友A:
同款模拟器,接法很直观!谢谢楼主。

网友B:
接收机接几通道?高频头不能关闭了?我是天地飞控

网友:
接线原理很简单啊

网友:
谢谢楼主 太有创意了

网友:
正负极加信号线

网友:
早就用了

网友C:
接收机要支持总线的才可以吧,接线这么简单,我也搞一个

网友D:
接收机应该是支持ppm输出那种的吧,实际上模拟器就是接收ppm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收机应该是支持ppm输出那种的吧,实际上模拟器就是接收ppm信号的

没错,支持ppm输出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接几通道?高频头不能关闭了?我是天地飞控

无线模拟器当然是需要开发射信号了。

天地飞怎么接我不太清楚,但原理差不多,抛砖引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模拟器,接法很直观!谢谢楼主。

不客气,有帮助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线模拟器当然是需要开发射信号了。

天地飞怎么接我不太清楚,但原理差不多,抛砖引玉吧

你这个接收机查的是几通道?难道是模拟信号,Sbus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收机要支持总线的才可以吧,接线这么简单,我也搞一个

哈哈,赶紧弄一个,摆脱线的束缚

网友E:
看我的,这样用,更方便,3.5mm接头上面补一个0欧的电阻或者直连,插头用一个4个触点的接头

网友:
按照楼主说的 接的线 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我的,这样用,更方便,3.5mm接头上面补一个0欧的电阻或者直连,插头用一个4个触点的接头

哪里直连,没看出来,能画一下吗,你的这个更简洁、破环更小、更方便。

网友:
收藏先,楼主什么接收机?我弄了华科神控,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2018-05-22):
18001390367微信帮忙指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