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问下 软轴与电机的链接只能用锁头吗?

楼主(2018-03-28):
问下
电机
与软轴链接只能用锁头吗? 还是可以用联轴器的

网友A:
我就用的联轴器··不锈钢那种每端4颗螺丝固定的···用的挺好··也没松过··不过建议软轴那一端上锡··要不容易散了

网友B:
人若有志,万事可为。——斯迈尔斯

网友C:
随便,只要不掉不松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便,只要不掉不松

网友D(2018-06-13):
用联轴器挺方便的呀

网友E:
索头难难拧紧 还是联轴器方便

网友F:
不怕重,er11夹头可以夹得很紧,从1mm到7mm都可以夹,只是电机轴孔只有5mm和8mm两种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