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旋悬停的疑惑

楼主(2018-03-28):
本人天资愚钝练习自旋悬停已经一年有余,在练习过程中产生了一点疑惑:熟练了右自旋,已经形成大脑反射,不用思考能做到1㎡内定点。这时候原来熟练的左自旋就会感觉怪怪的,勉强还能定点。于是加强左自旋练习,熟练后感觉右自旋又怪怪的,没有行云流水的感觉了。已经反复练习一年多了,总是熟练一边后另一边就生疏了……所以请教各位大神,自旋动作是不是只能练习一边?

网友A:
检查下是不是自旋优化方向弄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是不是自旋优化方向弄反了?

“优化方向”是什么意思?

我也是,正飞和倒飞自旋,自旋园周练了几个月。但到自旋翻时,发现倒飞到正飞自旋副翼和飞机方向打法反向;我原来一直是跟尾巴走,不知对不对,问了几天,没个结果。现在随心会正飞自旋,看到飞机反倒不会了。

网友:
如果优化方向反了是不能正常飞行的

网友:
就是需要多练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优化方向”是什么意思?

无副翼自旋过程中旋转面会偏移,陀螺加入自旋优化功能可以抵消这个现象。
但是如果方向弄反了,手感会别扭,甚至飞机翻掉。

你是什么陀螺仪?

网友:
跟你一样,反正我是只练一边自旋我觉着这事和每个人的天赋有关系

网友:
双向自旋翻,多多练吧,手感是不断强化的过程,如果只练一面,会形成瓶颈的

网友:
这样好了,左一圈右一圈

网友:
勉强定点就行了,多结合其他动作一起练

网友:
一项爱好而已,哪边顺就练哪边,雷虎的Nick也是右旋手大师。

网友:
人若有志,万事可为。——斯迈尔斯

网友:
正常,我也一样。左右自旋感觉差距好大。不过飞机越大这个差距越小

网友:
楼主基本功肯定扎实,我练是各个动作是先摸拟器各个方向能飞,真机练是一块电池一个方向,轮着来,觉得还是要每个方向都练会。

网友:
一块电池右,一块电池左

网友:
哪个方向熟练了,就适量比不熟悉的少飞几块电池,但是不能不飞,时间长了就生疏了

网友:
多练才行,而且是同时练

楼主:
看来还是要多练,感谢各位大神的建议

网友:
同时练,间隔 练

网友:
你干嘛 左飞一年 右飞一年啊  一起练习

网友(2018-07-06):
反正直升机,有好多东西需要不断的练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无副翼自旋过程中旋转面会偏移,陀螺加入自旋优化功能可以抵消这个现象。
但是如果方向弄反了,手感会别 ...

自旋优化是优化的旋翼面右倾吗?

网友D:
日本手不清楚,美国手一边(一般是左边)习惯了其实就是和不自旋的悬停的基础上跟转打副翼,修到位就直接回中。反向也是一样的道理,先一点打准跟随修正再回中。关键在于,习惯的一边画圈会比较圆(跟随舵比较准),反向就不圆了(跟随舵不准) 这个多联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日本手不清楚,美国手一边(一般是左边)习惯了其实就是和不自旋的悬停的基础上跟转打副翼,修到位就直接回 ...

正在努力练习,多谢指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自旋优化是优化的旋翼面右倾吗?

右倾没法消除,自旋优化是修正自旋时斜盘歪掉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右倾没法消除,自旋优化是修正自旋时斜盘歪掉的问题

不明白为什么会歪掉?有陀螺仪不是旋翼面会保持一定角度不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为什么会歪掉?有陀螺仪不是旋翼面会保持一定角度不变么?

尾巴把飞机往左推,主旋翼如果不右倾借力抵消掉,就没法定在中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