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亚拓500X的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8-03-28):
纠结到底配500L还是500X旋翼头,500X的主轴非常奇怪主轴开了2个固定孔,不明就里。请用500X的模友告知一下这2个孔的位置区别?

楼主:
补充一下,中联正常安装是安装在下面的孔吗?

网友A:
固定大齿和皮带轮的!

网友:
人若有志,万事可为。——斯迈尔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大齿和皮带轮的!

顶部的主轴有2个孔

网友A:
dfc和fbl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dfc和fbl吧!

你先去了解一下DFC和FBL的主轴先

网友B:
我买的轴好像一个孔,难道买到假的了

网友C:
照片和实物不符,实际只有下面一个孔。
楼主是想把500PRO升级吗?我的经验是用500X的旋翼头配500DFC主轴。500X主轴在500PRO上用不了,我买了以后才发现:(
500L旋翼头有设计缺陷,相位臂固定螺丝锁紧了相位臂不顺,不锁紧又没有夹紧主轴的功能,垃圾设计!我的500L旋翼头和相位臂已经报废了。
另外还要配合500X的相位臂和大桨拉杆才能用,500X和500L相位臂不通用。
尾中联和尾桨夹也建议升级500X的,M2.5螺丝,不会射尾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轴好像一个孔,难道买到假的了

我买的500X主轴也是一个孔。我买来升级500PRO的,结果发现用不了,浪费了。有人要吗?

网友:
我的550X也是这样,中联上也是两个孔,90度两个螺丝锁紧

网友:
我套机里原装的就一个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照片和实物不符,实际只有下面一个孔。楼主是想把500PRO升级吗?我的经验是用500X的旋翼头配500DFC主轴。50 ...

不顺滑估计是少装了个垫片吧?radius连杆里面两个轴承之间要加一个0.1mm还是0.2mm的小垫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顺滑估计是少装了个垫片吧?radius连杆里面两个轴承之间要加一个0.1mm还是0.2mm的小垫片。

没有漏垫片,新机可能没问题,那里拆装过几次就不行了。多次拆装锁紧以后,轴承会把垫片和中联上的小凸台压出凹坑,然后就各种不顺了。
亚拓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500X的旋翼头已经改进过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没有漏垫片,新机可能没问题,那里拆装过几次就不行了。多次拆装锁紧以后,轴承会把垫片和中联上的小凸台 ...

亚拓的470也是这个毛病,中联根本锁不紧主轴。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亚拓的470也是这个毛病,中联根本锁不紧主轴。

估计470X的时候会改进。

网友:
可以去官网 下载说明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顺滑估计是少装了个垫片吧?radius连杆里面两个轴承之间要加一个0.1mm还是0.2mm的小垫片。

应该不单单是垫片问题吧?假如相位臂那两个轴承之间没有铜套的话,锁紧螺丝后肯定不顺滑,因为深沟球轴承不能承受太大的轴向力,加个铜套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照片和实物不符,实际只有下面一个孔。
楼主是想把500PRO升级吗?我的经验是用500X的旋翼头配500DFC主轴。 ...

已经折腾2个都买了。发现富丽的DFC主轴可以用,但是富丽的主轴居然孔的位置是随机的,一个袋子里2根轴孔位不一样。而且轴薄的要命。尾巴中联升级成500X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500X主轴也是一个孔。我买来升级500PRO的,结果发现用不了,浪费了。有人要吗?

我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照片和实物不符,实际只有下面一个孔。
楼主是想把500PRO升级吗?我的经验是用500X的旋翼头配500DFC主轴。 ...

被你这么一说,赶紧吧500L的中联退了,还有500X相位臂radius是不是更短啊

网友:
我500pro用的是500l的頭
相位臂不順很好解決
飛好幾年了
這個旋翼高度配500pro很舒服

网友C:
引用 楼主:
被你这么一说,赶紧吧500L的中联退了,还有500X相位臂radius是不是更短啊

500L和500X相位臂和中联之间的固定螺丝不同,500L是M3,500X是M2.5。你如果用飞跃的相位臂,能装上的话就试试吧。最大副翼,最大螺距,最小螺距,三个状态下主轴旋转时都不干涉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0L和500X相位臂和中联之间的固定螺丝不同,500L是M3,500X是M2.5。你如果用飞跃的相位臂,能装上的话就 ...

这个好解决,除了螺丝不一样其他都尺寸都一样是吧。其他不一样我就要去买500X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好解决,除了螺丝不一样其他都尺寸都一样是吧。其他不一样我就要去买500X的

你手上飞跃的能用就不用再买了。几种相位臂的尺寸我也没对比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手上飞跃的能用就不用再买了。几种相位臂的尺寸我也没对比过。

好的,我买了替换2.5螺丝的轴承。本来想把中联直接丝攻扩成3MM螺纹的,但是看了中联的尺寸,亚拓已经做的极致了,再扩怕强度不行了。

网友:
两个固定孔才好啊,就可以兼容两种旋翼头。

楼主:
500Pro用富丽的DFC主轴完美升级500X 470大桨+碳纤尾管

楼主:
注意如果想方便更换前伞齿的话只能牺牲美观把线的后半段全部外置,本来我内置已经很完美了,无奈换个伞齿实在繁琐故改之

网友C:
恭喜恭喜
我的500PRO线也是外置的。尾管座拆下螺丝,一拉就出来。
楼主的脚架加强措施看起来挺不错的,我学习了,回去把X3和500都这样搞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恭喜
我的500PRO线也是外置的。尾管座拆下螺丝,一拉就出来。
楼主的脚架加强措施看起来挺不错的,我 ...

感谢,脚架加强效果已经检测过了,昨天空中扫大齿盘迫降成功,脚架抗住了。定速82的油门钟摆就扫齿了。看来470桨对扭矩的要求很高。

网友(2019-09-04):
请问楼主,我500pro用飞越的fbl旋翼头,太高了,只换个500x的中联行嘛,还是要桨夹一起才配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只换500x中联,还用飞越的相位臂和大桨夹可以吗,飞越的中联太高了,想改低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只换500x中联,还用飞越的相位臂和大桨夹可以吗,飞越的中联太高了,想改低一点

理论上没什么问题,十字盘大小跟横轴能搭配就能组得起来

飞越那组头嫌太高的话有没有考虑改搭 DFC 主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换500x中联,还用飞越的相位臂和大桨夹可以吗,飞越的中联太高了,想改低一点

飞越的相位臂可能可以用,但是桨夹不知道跟不跟亚拓兼容。我是直接换成500X的旋翼头,自己锯的主轴从新打中联定位孔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飞越的相位臂可能可以用,但是桨夹不知道跟不跟亚拓兼容。我是直接换成500X的旋翼头,自己锯的主轴从新打 ...

请问你的电机是什么型号,我改470桨用蝎子3226感觉有点疲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你的电机是什么型号,我改470桨用蝎子3226感觉有点疲软

花牌3520,动力充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