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用的原配X6控,有人有失控的现像吗?

楼主(2018-03-28):
K120,飞着飞着突然没动力了,然后自由落体,已经发生两次了,两次电池都给摔掉出来了。第一次主轴弯了,这次脚架卡电池那个塑料断了,还好当换了华家v120的桨夹和横轴,这次横轴没挂。还有发现横轴螺丝真得要打螺丝胶啊,这次摔了,发现横轴螺丝也松了,看来就是今天不摔机迟早也得射桨。也算是万幸顺带涨点经验。
失控一般和什么原因有关?两次距离都不远挺近的。

网友:
与电调和接收的接触有关吧,重焊哪四条线试试

网友:
遥控器天线也许松了或者开焊 打开看看吧

网友:
可能天线问题

网友:
我的k110也出现这情况,到了一定距离自由落体,主板天线那看看应该有问题

网友:
看下电池接口是不是虚汗了

网友:
伟力的遥控器我拆过,做工太次了,还飞线,现在都是连FUTABA来玩

网友A:
120的精度会比110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0的精度会比110好吗?

不知道,我是新手,好坏到我手里也不知道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就是前面老是炸弯原厂横轴给换了个V120的桨夹,横轴。现在就是基本的能飞起来,知道有个油门区线,螺距曲线这么个事。其它还是小白,啥也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我是新手,好坏到我手里也不知道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就是前面老是炸弯原厂横轴给换了个V12 ...

那你一般飞多远,大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一般飞多远,大概

5米之内吧

网友A:
这应该不会失控吧。。 才5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不会失控吧。。 才5米

是啊,就这么直挺挺的掉下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我是新手,好坏到我手里也不知道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就是前面老是炸弯原厂横轴给换了个V12 ...

120炸弯横轴太正常了,因为2s动力力,你应先上110的

网友B:
主板4针脚。补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4针脚。补焊一下

哪4针脚?上下两块主板连接的那个?

网友:
有可能是虚焊,还有可能是电池插头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4针脚?上下两块主板连接的那个?

是的!!!!!!!!!

网友:
换晶振试试,我的V977以前就是,飞着飞着失去动力,自由落体。换了晶振就好了,在没出过问题。

网友:
我出现过   主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