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款2S小鸡好

楼主(2018-03-28):
请教各位大师:现在那款2S小鸡好?

网友A:
150X  130X
2S小飞机都不好飞
伟力的那个110和120没飞过,都说不错
不过2S小飞机感觉很尴尬,室内飞动力太足,室外飞又不抗风
价钱又不比450便宜

网友B:
首选亚拓的150X ,这是我飞过手感最好的小飞机,其次亚拓150DFC,150DFC和150X硬件上没多大区别,主要在于150X升级了grs陀螺仪手感更好,尤其是尾巴的手感,和蓝牙调机增加了不少可调整项,主电机加高了kv,转速更高些,螺距弹跳性更强一丢丢。不考虑经济原因,其他的都不推荐,完全不是一个级别。另外我有部亚拓150DFC带futaba代工的亚拓T6j控一套在出,到手可以直接将150DFC的mrs陀螺仪返厂花200元升级150X的grs陀螺仪,升级后就是150X,有兴趣可以翻看我的发表里有二手交易信息。

网友C:
1s的110室内能飞,翻的话就算了。2s的120飞3D很暴力,但千万别炸,哪怕小炸。

楼主:
引用 网友C:
1s的110室内能飞,翻的话就算了。2s的120飞3D很暴力,但千万别炸,哪怕小炸。

谢谢大师提点。

网友:
有个9.9新120闲置  需要q409791447

网友:
110适合你而且动力足够
,120炸哭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0X  130X
2S小飞机都不好飞
伟力的那个110和120没飞过,都说不错

K110的路过,说K110好只是耐炸,真耐炸。。手感、精度并不好,虽然没有接触过150DFC/150X但是相信亚拓的机子一定是标杆

网友:
PS:K110是1S ,K120是2S

网友D:
我用这个银燕baby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首选亚拓的150X ,这是我飞过手感最好的小飞机,其次亚拓150DFC,150DFC和150X硬件上没多大区别,主要在于1 ...

请问150x可以用地平线的控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150x可以用地平线的控吗?谢谢

可以的,150x支持卫星接收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选亚拓的150X ,这是我飞过手感最好的小飞机,其次亚拓150DFC,150DFC和150X硬件上没多大区别,主要在于1 ...

魔改的100s感觉也不错,但价格不比150x便宜多少100s陀螺电调一套全部换成150grs,十字盘换成120度的(100s原厂上盘+k120金属下盘+150dfc球头)

网友:
如果是1s进阶2s,不考虑经济成本的话,我也推荐150  零件精度不是100s  k120能比的    两个字  精致  我最近刚入了150x   这机值得拥有  放张我的鸡鸡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