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价,诚意作——灿烁新款卡车/拖头/攀爬车声组CS-RC16评测【5iMX评测室】

楼主(2018-03-28):
现在越来越多的车模玩家都会给自己的爱车装上一套能与之匹配的声组,对于一台像真模型车来说,声组就像它的灵魂。本期5iMX就为大家推荐一套非常实用的声组——灿烁 CS-RC16三合一声组。

灿烁 CS-RC16三合一声组是由灿烁工作室最新开发的一款带音效、灯光和冒烟功能的多功能声组。针对各种不同车型,灿烁工作室分别录制了柴油卡车、汽油卡车、越野车、跑车以及定制的CA10解放卡车等多款音效。而灯光方面也是模拟真车的实际情况,推出了包括转向灯、雾灯、车顶灯、车头灯、倒车灯和刹车灯在内的7路灯组。

除此之外,这套多功能声组还集成了模拟真车的冒烟系统(需另购),让你的爱车除了能响、能亮以外,又多了能冒烟的功能。下面就让我们看看灿烁CS-RC16声组在实际装车和使用中的效果吧!

装车篇

对于动手能力强的小伙伴们来说,装个声组还不是小菜一碟的事情。但是对于动手能力不那么强的模友来说,声组买来了,看着说明书还是不知道该怎么装。特别是有些单一功能声组和灯组,音效、灯光主板还都是分开的,安装就更麻烦了。

而灿烁这套声组由于灯光、音效的主板都集成在一起,整体尺寸也不大(长 46mm x 宽 31mm x 厚 11mm),所以只需要找到足够的安装位置就能够将其安装在你的爱车上。

以CA10为例,除了能够装在前面的发动机舱里,驾驶室内、座椅下面、货箱后面都有足够的空间来安装声组的主板。

灿烁CS-RC16声组音响采用双喇叭的布局,但实际上两个喇叭都是由同一音频信号输出,所以在实际使用过程中采用单个喇叭和双喇叭除了声音大小略有差异以外,音效其实是相同的。因此最后在安装的时候也是只取了其中一只装在了驾驶室的座椅下面。

而冒烟器的安装倒是犯了难,这种不那么规则的形状是在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安装位置。

最后为了能够安装额外的冒烟器,单独给CA10做了个设备盒,能够将声组主板、电池和冒烟器都装在里面。

解决了安装问题,接下来是接线。

根据说明书上的接线图,其实我们已经能够非常清楚的指导具体的安装接线方式。

主板左侧主要是接喇叭和接收机、电调舵机的借口,主板右侧主要是外界功放电源和灯组的借口,在出厂前厂家也已经将主要的排线安装到位,同时每一个插口的型号也不一样,也进一步避免了模友的误操作。最后,当我们接线完成后就可以根据实际需求保留需要的部分,不需要的部分可以直接剪掉。如果以后用到更多的灯组,也能够通过更换插头的方式实现快速升级。

操作篇

在通道选择上,灿烁CS-RC16三合一声组既可以连接四通道,也可以只接两通道。使用四通道模式的时候,可以通过遥控器上的开关来控制声组的等国效果,但要求第三、四通道必须为三段开关,所以四通道更适合板控或者带三段独立开关的枪控;使用两通道枪控控制的时候,所有的灯光控制都需要在设置内才能进行调节,而且由于通道的限制,鸣笛声也被禁用。不过后期,灿烁工作室表示会开放第三通道的鸣笛功能。在接三通道时,即使两段开关也能够实现鸣笛功能。

跟大多数在电脑端设置功能的声组不同,灿烁CS-RC16三合一声组可以通过遥控器直接进行设置,在“停车”状态下长按油门进入设置界面,同时也会有相应的语音提示。拨动油门选择相应的选项,拨动方向就能够对所选项目进行具体的数值或效果设置。需要说明的是,在使用四通道模式的时候,只会出现音效相关的设置;只有在使用两通道模式的时候才会出现灯光的开关设置。

灿烁CS-RC16三合一声组在启动后会根据不同车模音效的特性,有一个延缓启动的时间,此时操控遥控器车子并不会有反应。这个时候冒烟器也会加速运转,模拟真车启动时的大油门冒烟当进入怠速阶段后,冒烟器也进入模拟怠速的状态,这个时候车子就会随着遥控器的控制进行移动了。如果12秒内没有任何操作,声组就会自动进入“停车”状态。

体验篇

从实际体验上来看,灿烁CS-RC16组音效虽然不如一些大厂多,但也能够满足目前比较主流的一些车型。在声音效果上,灿烁CS-RC16三合一声组也非常自然,音效同步率非常高,操控时基本上感觉不到延迟和卡顿。灯光方面配置也比较齐全,除了满足一些常用灯组以外,雾灯、车顶灯的加入也可以让你在装车使用时有更多的选择余地。而冒烟器看起来就比较普通了,跟恒龙那款冒烟器在结构上基本上同,除了改进电路系统使冒烟量更大以外,其他基本没有区别。但是当车真正走起来的时候,这点冒烟量依然不太明显。只是在静态拍摄时能够增添一些特殊的烟雾效果。

从综合角度来看,这套灿烁CS-RC16三合一声组的实用性非常不错,使用效果也能够满足大多数车模爱好者对像真的需求,声组设置方式简单、直接、方便操作。而这套功能多、简单易用、实用性强的声组,零售价格才280块钱,相比国内外大多数单品声组来说,性价比也非常不错。你是不是又要问我在哪里买?别着急!

打开淘宝,扫描上面的二维码,花很少的钱就能够将这套仿真声组带回家!

网友A:
价格真不错,为啥不出个船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真不错,为啥不出个船用的

恩,这个想法不错,可以考虑哈

网友:
这个已入手~全金属外壳,小巧精致、音效逼真,赞一个!

楼主:
这款声组配板控的话不需要考虑,基本上所有带三段开关的板控都能用,如果是枪控的话目前最合适的是乐迪最新出的哪款6通道枪控,5、6通道都是三段开关。用这种组合来玩拖头、半挂车、密斗车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网友:
良心价,诚意作。

网友(2018-12-30):
这其实不是ca10声音

网友(2019-04-30):
有没倒车,转向声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