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是什么船吗 在线等

楼主(2018-03-28):
有谁知道这是什么船吗 船壳是吸塑的 很薄

网友:
没图没真相

网友A:
这个是我国最新研发的全隐身船··具有超薄船体·使船身更轻盈·速度更快·此船一出惊动了全球几十亿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我国最新研发的全隐身船··具有超薄船体·使船身更轻盈·速度更快·此船一出惊动了全球几十亿人·· ...

兄弟莫不是uc头条的编辑?

网友:
这船速度很快,一般人都看不见。

网友B:
这好像玩具船改的,保留电机和接受部分,改装尾舵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好像玩具船改的,保留电机和接受部分,改装尾舵部分。

应该不是玩具 图一的那个茶色盖子是可以扣在船仓上面防水的

网友C:
华迈的600深V艇,壳是吹塑的不过里面有ABS板加固,比玩具船壳好,原配的电机电调好似性能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好像玩具船改的,保留电机和接受部分,改装尾舵部分。

那个有刷电机有什么用,又不是跑姿态的船。

网友:
华迈给地平线代工的 初学者首选

网友E:
550有刷电机还是够玩的700的身子260左右的价格在这价格区间我是没看到比他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华迈的600深V艇,壳是吹塑的不过里面有ABS板加固,比玩具船壳好,原配的电机电调好似性能不行。

谢谢 现在还能买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550有刷电机还是够玩的700的身子260左右的价格在这价格区间我是没看到比他好的

现在还能买到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还能买到吗

有的关键词 华迈UAV

网友F:
此船已买  看看如何  便宜的很  到手看下材料薄厚是否能接受的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的关键词 华迈UAV

怎么找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此船已买  看看如何  便宜的很  到手看下材料薄厚是否能接受的范围

哪里买的 我怎么找不到啊

网友:
华迈UAV  搜店铺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个有刷电机有什么用,又不是跑姿态的船。

那个电机就是驱动螺旋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机就是驱动螺旋桨的。

别闹,讨厌

网友E:
搜索店铺名字

网友G:
图片哪里来的?这船比F009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