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比较菜的问题

楼主(2018-03-28):
       想问下各位大佬,这电机后面的像轮挡一样的东西有啥用,是不是用来卡住转子的,但是转子上面是有卡簧的,这东西完全就多余了。而且装机的时候要在电机座上转很大的一个洞才能装进去,不知能不能把这东西拿掉?

网友:
不能去掉,这是主轴卡位,去掉了,电机转动,整个磁钢都会飞出去。

楼主:
这里面有卡环的说,而且拿掉以后这磁钢我使劲也拔不下来,我觉得我力气怎么也不止一两公斤,磁钢怎么能飞出去呢

网友:
一般用于后出轴装螺旋桨是垫桨根的,

楼主:
恩 那看来是可以取掉的,我一开始也以为把这个圆环取了会把转子 飞出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 那看来是可以取掉的,我一开始也以为把这个圆环取了会把转子 飞出去....

防止桨夹跟卡簧那里接触到,隔离用的,以前的后出轴电机都没这东西,这也是我头一次看到~

网友:
这个是个限位器,当电机前拉时,为了防止将转子拉出电机,这个限位环就起作用了

网友:
一般用子弹头的时候,这玩意都扔一边了

网友:
可能厂家觉着卡簧不保险,再加一道保险?

网友:
有的电机无卡簧的是当卡簧用,有卡簧的估计为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止桨夹跟卡簧那里接触到,隔离用的,以前的后出轴电机都没这东西,这也是我头一次看到~

对的 我也觉得只是为了隔开桨夹用的,看来这后出轴电机 只有在装像真机才有点作用

网友:
有卡簧的话这个没什么用,用后出轴的话也有子弹头桨座,开孔不会那么深,顶不到底面。双天的电机就是拿这个当卡簧用,我有个4250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