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继续恢复练习

楼主(2018-03-28):
今天继续恢复练习,四面悬停基本没问题了,已经敢飞简单航线了。有一架出问题了需要各位帮忙会诊一下,一架今天忽然抽风了,正常悬停中尾巴一抽一抽的,有点像猛打舵,而且速度比猛打舵要快,哪里出问题了呢?这架装的Kbar陀螺仪,一直以来都很正常

楼主:
出问题抽风的就是近处这架,以前一直非常好

网友A:
先确定机械的顺滑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机械的顺滑度,

机械部分没问题,尤其尾巴丝般顺滑,冰人尾波箱加亚拓尾推

网友:
我的因为尾波箱轴承快挂了出现过这种情况,后来换轴承解决。

网友:
我就试过电机的问题出现抽风。可能是电机轴承的问题吧!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我今晚排查电机和尾波箱轴承

网友:
检查电机的香蕉头,是不是有虚焊了

网友B:
轴传把,有可能是尾传动轴上的金属齿轮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传把,有可能是尾传动轴上的金属齿轮打滑

皮传的,目前怀疑电机轴承磨损,陀螺仪震动过大,正在更换排除

网友C:
楼主这架脚架是倒装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架脚架是倒装了吗?

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