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CC汽油机不吸油,求教。

楼主(2018-03-28):
如图:机匣通化油器的管子不鼓气,化油器不上油。用嘴吹吸管子,油很快就上来,但接机匣就不鼓气。请高人指教。

网友:
如果嘴工可泵油的话,化油器是正常的。

那就是气道方面有问题:管子漏气、咀子连接不严、机匣气道有堵。最可能的就是气咀那块转接板子(像是自制的,两个螺丝都很对付)密封失效了、垫片老化漏气了。

网友:
闲鱼上收一个都比这个好